[照明] 拆个刚买的LED太阳能灯,看看有多简陋

楼主(2021-11-07):
刚买的,标的是2000W,虽然知道虚标很严重,但是便宜嘛,想买回来自己改改
问过客服,说电池容量2000mah,原来2000W是个型号,对应电池容量,不过电池容量肯定也是虚标的

全塑料的外壳

前面玻璃不好拆,热风枪吹好一会儿也没拆下来,而且还不是钢化玻璃,是普通玻璃,螺丝刀一撬就碎边,所以直接开后壳,反正以后还要加散热片

就一节电池,还没标的,不知道有没有1000mah,反光杯也是塑料的,真够省的

跟3W的LED灯比较,差不多,胜在灯珠多,才提高了丁点亮度,经万用表测试,点亮后,电池正极线的电流才0.22A,不到4V的锂电池,也就是说LED灯灯板的功率不足1W,是不是这样算的?
准备降低限流电阻阻值,增加亮度,然后换个大容量电池,加块散热片

现在想想,花了几十块买这个,还不如自己买灯板太阳能板DIY呢。各位想买的一定要向客服问清楚了

网友:
太阳能板的充电效果怎样?

网友:
便宜买了玩还是可以,不能超过10块

网友A:
TB和PDD还有几千瓦的头灯,可远射几万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和PDD还有几千瓦的头灯,可远射几万米哦

头都得烤熟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B和PDD还有几千瓦的头灯,可远射几万米哦

有没有觉得其实楼主挺可爱的,描述非常到位,慢慢混到4段选手,所以你说的几万不算啥还有几十万的你还没说呢楼主就喜欢胃疼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B和PDD还有几千瓦的头灯,可远射几万米哦

你一个跟头也是十万八千里

网友:
现在都不赶随便买灯了,还有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两千瓦太厉害了,太阳公公自己都不敢这么吹,现在虚假信息太猛了。

网友:
卖家希望是这样,然后就没有人能去退换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觉得其实楼主挺可爱的,描述非常到位,慢慢混到4段选手,所以你说的几万不算啥还有几十万的你 ...

TB和PDD那种描述的商品,稍微有点物理电学的常识,就知道是虚假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跟头也是十万八千里

我们的筋斗云是正宗的,通过了CCC认证的

网友:
不是有遥控吗?遥控把亮度调到最亮才220ma的电流?????

网友:
楼主,你买错款式了,应该买这种款式的,这款有些是上螺丝的,可以比较方便的拆开,方便改造

网友E:
这种灯珠不够亮的,还没这种亮,放卫生间不用开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筋斗云是正宗的,通过了CCC认证的

通过我佛认证,CCC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我佛认证,CCC不好使

悟空,走,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千瓦太厉害了,太阳公公自己都不敢这么吹,现在虚假信息太猛了。

随便吹吧,只要没吹破就没人管,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灯珠不够亮的,还没这种亮,放卫生间不用开灯了

这款什么价?有链接不

网友:
楼主这种2835灯珠其实很亮的,比5730灯珠要亮,这个灯把总电流加到1.5A左右亮瞎眼,我也是用这种灯改的,不过我只用里面的灯珠,电路上的元件我全部去除,然后自己用YX8184太阳能芯片做的电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595-1-1.html),现在设置的电流是350ma已经很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