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看看金灶D330电茶壶做工用料

楼主(2021-11-07):
用了多年,已经有三个按键失灵,所以拆解看看,发现一家蟑螂,立马用药喷死,又用复活济,洗板水,最后用水洗刷,热风筒吹干,万用表测量微动开关更换。再测量插头2.5兆欧,通电试机,基本正常,就是右侧容易检测不到锅了,抽水马达振动变大,已经购买新的,控制出水的电容不知道是那个,估计容量不行了,出水少。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住了那么久蟑螂都没炸机。@snowrose2000 @温力口 @衡水家维

网友A:
这麽小的电磁炉是多少瓦的。

网友:
感觉还不错啊,东西不少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D22,样子差不多,但是2个铜线盘,坏过直立小板上的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麽小的电磁炉是多少瓦的。

双800w的有200-400-600-800档位

网友(2022-01-30):
发现一家蟑螂,立马用药喷死,又用复活济,洗板水,最后用水洗刷,热风筒吹干,蟑螂哥一家满血复活

网友:
这种以前修过几个,继电器切换线盘,可以杀毒和加热

网友B:
复活剂是个什么鬼???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B:
复活剂是个什么鬼???

去除氧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