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便携式牙科X光相机/牙片机(EXARO DXR-1)拆解+维修+原厂设计缺陷优化+实拍

楼主(2021-11-07):
接手一台便携式牙科X光相机,客户说买回来没用几次就坏了,经查是球管挂了,灯丝不同了,核心部件损坏,维修费用很高,没有维修价值了,客户不修了,几百元收下,修好玩玩。这机器毛病还挺多,并且还有设计缺陷,具体见正文……

上图

1. 拆解

机器外观

拆解研究, 维修前通电试机的图片往了拍,大致就是,能开机,屏幕也无法正常显示

电池客户自己撸去玩了,电池已经损坏了的,无法充放电,18650电池,客户拆散后装手电上玩

第一次拆,还挺费劲

里面就两个板子,主控板和逆变板

有个螺钉滑丝了,说明被拆开过,估计之前有人拆开也无从下手

体积超小,到处都是铅皮,球管包得很严实

逆变板

主控板, 用的AVR单片机做主控,LM2576直接降压点灯丝,TL494作为逆变管理芯片

液晶屏,很小个

拆散了

球管,非常小巧,超喜欢

大致测一下尺寸

即将拆解球管—— 内置高压升压+球管一体结构

里面有好大一气泡,不清楚被拆解过还是原厂封装就是这样,如果原厂封装就是这样,就属于缺陷,不过拆之前,外面都非常干净,球管部分不像被拆过的痕迹,具体后面维修会提到,这的确是占一个设计缺陷

确认里面的球管已经损坏, 手头刚好有球管,先准备就绪

球管能看到

倒油,并收集,原装的油没问题,可以使用的,后面不够,补同牌号的新油即可

拆开了

球管内结构

都是小管子

拆下球管

设计缺陷之一, 屏蔽球管射线的铅皮,直接套在球管上,导致阳极高压直接击穿玻璃到铅皮,后面再击穿阴极放电,导致球管漏气,再使用灯丝就烧断了,后面证实射线管上的玻璃被电弧打出一个沙眼,球管里面也有油了,内部真空,兹了油进去

还很新的X射线管,就这样被设计缺陷干废了

剥开铅皮后,发现准备的球管和他的这个管型号不一样,尺寸也不一样

球管拆解完了,这个型号的球管我也有,如果没有也能修,改起来比较麻烦,既然有同型号的就不用改了

============================================

2,维修

换屏

经测试确认,确定是屏幕损坏,不懂为啥,这玩意都能坏掉,可能是打火静电导致,万幸单片机没坏呀,不然维修起来就更麻烦了

买来全新屏幕

焊好能显示了,但有点不正常

调节一下对比度就好了

2,换球管,找来同型号的球管

缺陷修复,很简单,球管到板子还有间隙,加层塑料做绝缘就好了,铅皮套外面,由于加了塑料,直径变大了,铅皮包不下,后面要补

拆出倍压升压组件,经测试, 高压组件也损坏了,高压二极管损坏

买来全新的高压硅堆,全换掉

铅皮准备

渔具店2元买的,还挺便宜,纯度不错,超软

补两层,可以直接焊牢

最后补好发现,超厚了,这好办,只能焊接,去掉扎带,刚好塞进去

缺陷之二,这个板子接脚,恰好平着这个套筒,害我把底板的焊盘焊烂都装不上去

加长焊接,但为了连接没问题,最后还飞线到变压器了

组装
缺陷之三,这个是前面提到的气泡问题, 注油孔的台阶,比液面低,这导致注油的时候,气泡无法排出,最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气泡排除,如果是批量生产,要求排空气泡的话,估计工人要骂人了,所以如果量产,工人直接忽略,导致装好后内部有气泡,这给球管组件留下很大的隐患,容易漏电烧器件

注油

完成后密封好,扔水里做48小时闭水试验,不漏即可

完美装配,一个气泡都没有,当然我是很讨厌再拆开了,那个气泡太难排了,排气泡的成功率很低,满手油腻+绝缘油大损耗,搞了好久的

==============================

3.做电池

确认端子规格,购买端子,为电池备用

拆了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拆6颗动力电池来做这个电池

没办法,现在电池涨得厉害,买新的6颗动力电池要200多了,特斯拉汽车用的电池,绝对不会差,关键还不花钱

试试刚好够塞满

还需要打磨才行,磨平原先的焊接残留

为了焊个电池,还专门DIY了一台80斤重的点焊机

换下的坏件

装好发现一个问题,不能开机了,但充着电能开机,奇怪了

电池保护了, 又拆开电池来,把电阻改一下

改完后结果还是一样,机器又没工作,应该没大电流,奇怪呀。电池就是保护

结果测试发现开机瞬间,用30A电流传感器,直接超量程

用100A电流探头才测出来,有个高达70A的过冲,怪不得锂电池会保护, 这也解释了为啥原装电池的保护板损坏了,难道还有设计缺陷?

拆开逆变板,发现有改线,不明状况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他这里还有个设计缺陷,就是这个共模电感,已经拆下了

他共模电感的走线是同向的,是无法消除共模干扰的,并且是电池直流输入的,这玩意在这没起作用, 但反接的共模电感,会起到一点差模电感的作用,会对过冲有细微抑制,不过力度不够,看我来给他改造

其实换成差模电感就搞定了,能有效解决开机那一下的过冲,这样锂电池就不会认为是短路而保护了

电感还要并联一个电容,吸收电感突变反向电流, 用了一颗火炬100V 22uF电容,老贵了,一颗这种电容就值10元

改进后,一切正常

换下的坏件

最后再配个充电器

==============================

4.测试
测试了一下拍了几个片子, 由于牙片机的非工作区域的辐射泄露量小于国家标准的 <0.025uGy/h, 因此不需要防护也可以使用,不过我还是搞个外触发躲远点吧,毕竟射线有害健康,可不能为了这次测试折寿10年,那就太不值了

拍摄现场

G41的主板

FLUKE万用表

拍一下芯片,放大,效果还行
SST39VF040

AVR单片机

手机充电器

不知名的军用胶封模块

发帖不易!

谢谢观帖,欢迎点评!

网友:
大国工匠,支持一下!

网友:
高科技,X光

直达精华帖

网友:
可以用来看功率器件硅片的大小,鉴别山寨功放IC.

网友:
这不得了  连探测器都有

网友:
x射线啊,怕怕

网友:
高科技啊。图多,手艺好,没看懂

网友:
厉害厉害,留个名细细品味

网友:
难得一见,这帖子必须顶

网友:
恭喜楼主技艺高超成功修复,这机器原价价值不菲吧

网友:
佩服佩服,技艺超群

网友:
大开眼界,我以为是像看胶片那样成像的,难道正面发射X光正面接收就能成像?

网友:
看楼主维修真是享受,不但修理信手拈来,还能够加以改进。看来下这台机器在VEEN二手网站上也得3000$,真不便宜。楼主能科普下这种便携牙片机的应用领域吗?我哪怕去社区医院拍局部牙片也是用的放在金属隔间里的大机器,也没见过用这种的,比较好奇这种机器是用在哪的。

网友:
什么材质的通不过射线?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