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微星h81m主板usb3.0驱动很慢

楼主(2021-11-07):
主板微星h81m-p33 win7系统usb3.0驱动,主板有3.0口‘’驱动大师自安装了英特尔的3.0驱动,3.0比2.0慢的死,只有5m/s
微星网站上找不到,只能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去技嘉的网站呀,或者去INTEL 的官网
都有usb3 驱动

网友:
如果驱动,U盘都正常   3.0接口需要迅速插进去要不然传输速度慢

网友:
先用芯片精灵查看是不是识别到了USB3.0、3.1、3.2,如果只识别到USB2.1那应该是驱动就没打上,或者bios设置有问题。
或者你可以尝试安装win10系统试试,看win10下正常不。
我有个3代cpu的笔记本电脑,装win7随便打个驱动就有usb3.0,但换win10,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着也有usb3.0设备和驱动,但插3.0 u盘上去,用芯片精灵看,始终是USB2.1,也是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最后找来一版BIOS升级上去,win10下也是随便打驱动都能usb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