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DIY自制微型发电机为手机充电,应对限电停电

楼主(2021-11-07):
首先来看无刷电机发电效果

来看看全貌,原理很简单:
1. 永磁无刷电机电磁感应发出3相交流电
2. 整流滤波变成20~30v左右直流电
3. 稳压小版输出稳定电压(5v或快充协议6~12v)

USB口插上用电器全貌

来看看配件:手柄8元

42电机28元

三相整流桥用6个二极管搭的,2元以内吧

稳压快充USB模块5元

先把无刷减速电机拆开看看

强磁转子

双滚珠轴承

搞个塑料盒把整流滤波稳压电路封装一下,用螺丝固定在电机尾部

这种塑料盒2元左右,电子元件上704硅胶固定

吹风扇测试

点亮LED测试

手机充电测试

给手机充电过程中最大输出10W

前段时间还用另一个57电机做了一个,不过重量不小

再来个全貌

看图片不过瘾,实际效果看视频吧
57电机版:
https://www.kuaishou.com/short-video/3xex977d2tpu8fe
42电机版:
https://www.douyin.com/video/7009876087597436160
制作过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026887239896419599

使用感受:
手摇发电只是追求锻炼手臂和少量发电,长时间使用的话手酸,手摇功率20w到极限了吧
打算真的用来大量发电或者减肥的话最好做脚踏的,比如用动感单车改造,脚踏功率可达上百瓦

到此结束

网友A:
有人尝试用电动车的电机来发电的吗?效果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尝试用电动车的电机来发电的吗?效果怎样?

不大好传动

网友:
我试过用那种自动化设备拆下三相伺服电机750瓦的,手拧就能点亮12V灯泡,有空也做一个发电机玩玩。

网友C:
我过来围观蛋疼的

买电机的钱买点电芯就好,做成充电宝外挂电池就可以解决问题

人力发电充手机,除非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的能量不浪费,否则啥意义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好传动

刹车部位想办法装链轮就行,弄个自行车架子装上去就可以脚蹬发电了

网友:
改成风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过来围观蛋疼的

买电机的钱买点电芯就好,做成充电宝外挂电池就可以解决问题

应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强帖围观,话说充满电要转多久啊

网友:
做过类似的来围观。

网友D:
电机做工不错我喜欢有地址没私信下谢谢,人力发电能摇多久用不了几分钟收就会酸吧

网友:
不如买点干电池放着。

网友:
整流后加大容量电容稳压试试看.

网友:
野外生存实验。。。

网友:
野外生存必备,可以拍一集荒岛求生。

网友:
并两个法拉电容储能

网友:
这无刷电机不错,还自带编码器

网友:
今天风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做工不错我喜欢有地址没私信下谢谢,人力发电能摇多久用不了几分钟收就会酸吧 ...

很久以前部队有专门的手摇发电机,坐在凳子上,两只手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