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一组超级电容,体积比想象的大啊!

楼主(2021-11-07):
本来想买来做启动电源的,到手一看这体积,瞬间没有欲望了,这个体积带着也太大了点,

连接片还不是焊接的

网友:
这东西个头都挺大的,那种代替电池的法拉电容除外

网友:
我给汽车电池并了一组。体积是超乎我的想象。

网友:
都是法拉电容。

网友A:
跟楼主说一下,千万不要把电容的连接片弄掉,不然不好连接,容易接触不良,只能从中间锯开,然后在连接片上面打孔上螺丝什么的

网友B:
不说下是多少F的,和多少耐压的?单个。短路烫着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说一下,千万不要把电容的连接片弄掉,不然不好连接,容易接触不良,只能从中间锯开,然后在连接片上 ...

这个连接片不是焊接的,看到其他人买的都是焊接的,人品问题吗

网友:
法拉电容体积大玩数码的都知道吧

网友:
做点焊机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说一下,千万不要把电容的连接片弄掉,不然不好连接,容易接触不良,只能从中间锯开,然后在连接片上 ...

很好的提醒。

网友:
这些电容好像都是铆接,不是点焊的?

网友:
6个一组,正好3组,直接并汽车电瓶吧。

网友:
既然叫超级电容,那就是超级大

网友:
我用6个做12Ⅴ启动电源,充到13v--14Ⅴ。放一年都可起动小车。放后备箱。非焊接的连片也好,可以扳成2*3排放,我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下是多少F的,和多少耐压的?单个。短路烫着手没有?

这个还用问呀,单体2.7V 3000F
常用配置6串就是500F做个应急启动电池还不错。

我用了两个做了移动点焊机

网友:
这组大电容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启动车5串就可以了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鱼18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