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线门铃坏了,拆开看看。最大音量就播放第一个音符闪断。

楼主(2021-11-07):
2个按键,一个调音量大小,一个换曲。现在故障是上电默认只能播放一个音符就终止了。按一下音量调节就恢复正常。

网友A:
右边电容很明显鼓了

网友:
有一个电容快要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电容很明显鼓了

等有材料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期待修理后的成果

网友:
我觉得可能换了电容就好了。期待楼主实验。

网友:
电容爆浆,供电不足,于是第一个音符就哑了!

网友:
现在的门铃比之前无线门铃缩水不少了,零件和电路布局都不好。

楼主:
反馈下后续,没找到小体积的电容,换了个上次修显示器剩下的470uF,50v的侧卧着塞进去,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