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爷爷路由器,算同一局域网嘛nas能内网播放不

楼主(2021-11-07):
如题,B路由跟C路由都是接在A路由下的。
B路由下的手机什么可以跟A路由下的手机什么共同用,接在ABC任意网络的nas设备吗?

网友A:
关了DHCP是可以,不过楼主估计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开启路由表  给路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路由表  给路由就行

就是说 理论上可以实现。。。A路由器操作么,一般路由器可以吗?“不是操作系统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DHCP是可以,不过楼主估计不知道怎么设置

自动分派地址。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有问题。。。。3楼的那个可能更加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理论上可以实现。。。A路由器操作么,一般路由器可以吗?“不是操作系统的那种” ...

一级路由 192.168.1.1       在路由表里建立静态路由列表       参考百度二级路由器下电脑访问主路由下电脑
就二级路由器插wan口  192.168.2.1        第二台192.16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级路由 192.168.1.1       在路由表里建立静态路由列表       参考百度二级路由器下电脑访问主路由下电 ...

我现在的A路由是192.168.0.1
我的2级B跟C都是192.168.1.1
这个需要吧其中的C改成192.168.2.1吗?我在B跟C下的也要实现内网的话,是不是必要的?

楼主:
有点小问题,我C路由这样可以,B路由就出错了。。为何
另外我已经把C路由的lan改成192.168.2.1 了,

网友:
同一网段下

多学习下网络基础知识

网友:
路由表处理正取是可以互访的。

楼主:
自己研究解决了 BC都接lan口,
自动分配关掉就好了。。

网友C:
把B和C路由的DHCP功能关闭,然后A路由连接B和 C路由的网线都插到LAN口,B和C路由器的WAN空着就可以了
所有路由器无线名称和密码设置的都一下,可以实现无线有线都可以访问NA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B和C路由的DHCP功能关闭,然后A路由连接B和 C路由的网线都插到LAN口,B和C路由器的WAN空着就可以了
所有 ...

对,我11楼说的就是这样弄的。不过,名字密码还是不一样,实际上这个没有关系的。还是都能连接,也算内网!

网友D:
子网掩码是255,不是2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11楼说的就是这样弄的。不过,名字密码还是不一样,实际上这个没有关系的。还是都能连接,也算内网 ...

wifi名称和密码一致是为了自动切换,不同也可以切换,总体感觉差不多  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子网掩码是255,不是225。

谢谢 我现在用12楼的方法很稳定,暂时不搞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名称和密码一致是为了自动切换,不同也可以切换,总体感觉差不多  不影响使用 ...

自动切换,不是要支持krv 什么协议的嘛
我那几个都是老路由器了,

楼主:
是论坛上面看到的说是要 支持 kr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切换,不是要支持krv 什么协议的嘛
我那几个都是老路由器了,

Krv切换快一点  不支持krv协议也可以切换 可能切换过程会卡一下下 感觉不明显
   网卡会自动找信号最强的接入点  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rv切换快一点  不支持krv协议也可以切换 可能切换过程会卡一下下 感觉不明显
   网卡会自动找信号最强的 ...

大佬很热心!切换暂时搁置!
我用你说的方法目前我又遇到个问题,
我有个设备a.我想要对他进行mac带宽控制功能限速。
我的A主路由有动态域名的功能,但是没有对某个mac上网带宽控制的功能。
有个B路由器有mac带宽控制,但是动态域名支持的没有我有申请的。(支持的是英文我看不懂。。)
我想的是
1、a设备接在B路由下面,B路由进行MAC的速度带宽控制,A路由正常做主路由。这种情况下如果B仅仅只是交换机的作用的话,B路由的设置对a设备是不是就无效了?于是我想到了
2、B路由做主路由,里面对a设备的MAC地址进行限速,
A路继续由L口接L口(如果W接L就不能再同一个内网了),动态域名还是交给A路由。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