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具体可以是实现那些功能,百度云盘可以实现么

楼主(2021-11-07):
可以理解为自己家的云盘。。。比如百度云盘。

具体能够实现只要百度云盘可以实现的。这个都可以实现的意思么?

网友A:
网上搜下NAS不就行了

网友B:
群晖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插件可以用。

可以理解为快速版的云盘,比U盘拷贝还快,就像本机硬盘这么快。可以放一些不方便放在网上的东西。
可以用nas下载东西,比如一些BT大文件电影,挂在NAS上面慢慢下,好像很“经济省电”的样子,只要你舍得花钱,多大的存储空间都可以。

也有很多云盘没有的或是想更私密安全的功能,比如可以作为打印服务器,摄像头监控服务器,电影、音频、电子书服务器、企业内部数据库、各种企业内部软件、协同办公等。可以部署一些自动脚本实现一些自动功能,比如这个论坛上的每日签到,可以自动每天来签到领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下NAS不就行了

网上的标准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插件可以用。

可以理解为快速版的云盘,比U盘拷贝还快,就像本机硬盘这么 ...

nas就是群晖的。。。
买个N1或者玩客云,刷什么系统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群晖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有很多插件可以用。

可以理解为快速版的云盘,比U盘拷贝还快,就像本机硬盘这么 ...

用NAS下电影真的不值得提倡,很耗硬盘,正确的办法是下载盘外挂或者另外弄台电脑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s就是群晖的。。。
买个N1或者玩客云,刷什么系统可以实现?

群晖只是NAS的一个系统。就像手机的安卓。
NAS也有很多系统。

如果你想玩晖群,可以入手一个小猫盘入门,如果你想好好玩一玩,得入手一个好点的X86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NAS下电影真的不值得提倡,很耗硬盘,正确的办法是下载盘外挂或者另外弄台电脑下 ...

玩长期安全使用nas得舍得买贵的NAS专用盘。
我最近玩的是SLC颗粒的固态,听说寿命超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晖只是NAS的一个系统。就像手机的安卓。
NAS也有很多系统。

小猫盘,我大概看了下,好像很多的ip掉线需要重启。。。
我绝对是轻量级,玩玩。。。
新鲜感,玩玩,不需要很多打印服务器,什么的,但是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长期安全使用nas得舍得买贵的NAS专用盘。
我最近玩的是SLC颗粒的固态,听说寿命超长 ...

我今天本来想买个京东无线路由的,他也有个平nas但是想想最近口袋空空。。。
小300,也是可买可不买的,算了。。。看到玩客云什么只要100之内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猫盘,我大概看了下,好像很多的ip掉线需要重启。。。
我绝对是轻量级,玩玩。。。
新鲜感,玩玩,不需 ...

我入手过二个猫盘,一个插上电后有时找不到IP,一个稳的很。
好像和什么网卡芯片有关,你可以找一下,找一个不掉IP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本来想买个京东无线路由的,他也有个平nas但是想想最近口袋空空。。。
小300,也是可买可不买的, ...

性价比高的还属N1,玩客云也是很多不稳定进不了系统。性能也差。
N1百来块钱还是非常合算的,比如我玩的粒子云,我硬改扩到2G内存,还要改掉盘,成本也不低,好在是USB3.0的,还可以直接挂3.5的硬盘。

N1USB是2.0的,传输文件最多30M的速度,要是你感觉够用,就买N1,装上DOCKER后,软路由,OMV,可道云等可以玩阵子。

上面的这几种都无法玩群晖,要玩群晖还是小猫盘。不过小猫盘的硬件性能和上面的比就很差了,openWRT这些都是无法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的还属N1,玩客云也是很多不稳定进不了系统。性能也差。
N1百来块钱还是非常合算的,比如我玩的 ...

说到底,这几个我都没有实际接触过,实际把玩过,自己的需求哪个更适合自己,自然也是无从下手,只能问问问,看看看。。。。
猫盘洗白又是什么意思。。。
那个openart我应该是不需要,也不会玩。。。以前有个Hg225路由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AS下电影真的不值得提倡,很耗硬盘,正确的办法是下载盘外挂或者另外弄台电脑下 ...

NAS的本职工作就是存储   90%的NAS用户都用来做家庭影音的存储设备  不用来下电影用来干啥   再说了 现在NAS用的都是HDD  SSD充其量只不过是高速缓存罢了   哪里来的耗硬盘之说呢

楼主:
N1海鲜市场搜不到。。。。
还有就是,他们有手机app?
我理解的是(不确定是不是)  玩客云应该直接用官方app就可以。
猫盘刷了群辉 手机app操作,还是手机浏览器 web操作?
或者支持流视频的,软件播放群晖的视频文件。。。
我自己也觉得N1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将NAS理解成一台电脑  而这台电脑是侧重于存储的  所以  电脑能干的事情  大部分NAS都能干  相对于云盘  NAS的可用性可远不止如此   私密性也高  关键还可以掌控在自己手里   一般云盘 比如百度云 之类的  说不定哪天说关就关了  下载速度也受影响  百度盘那几kb的速度 估计没人能忍受的   而家用nas 在外面的访问速度取决于你家里宽带的上传带宽  只要上传够大  那你在外面访问家里NAS的速度也就越给力   同时 NAS可以实现诸如软路由  下载机  影音服务器   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型网站服务器 有虚拟机及Docker的加持   总之有无限种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N1海鲜市场搜不到。。。。
还有就是,他们有手机app?
我理解的是(不确定是不是)  玩客云应该直接用官方a ...

群晖相当于是一个操作系统,而下面的插件相当于是一个个应用,应用可以有各自的手机端。群晖是通过浏览器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高的还属N1,玩客云也是很多不稳定进不了系统。性能也差。
N1百来块钱还是非常合算的,比如我玩的 ...

群晖 跟玩客云 n1有什么差异的地方呢?
我的理解就是百度网盘。。。
不过这个盘的ip地址是自己家,容量是自己接的硬盘容量或者u盘容量。。。

或者说这几个都有我所说的这个功能,不同的是,通过安卓系统,或者ios系统或者win系统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将NAS理解成一台电脑  而这台电脑是侧重于存储的  所以  电脑能干的事情  大部分NAS都能干  相对于 ...

对,我就是那90%的用户,以存储作用主打功能。
可以外网访问,可以下载机,可以内网音乐或者视频秒播。
这功能,是否我说的3个设备
玩客云  N1   小猫盘都可以实现。
这样理解的话,玩客云最便宜,如果可以的话,在买入的时候最理想的情况可以让卖家刷什么系统?还是本身自带的。
同理N1 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买入时就让卖家刷
好什么系统呢,这玩意我知道可以刷机顶盒(当然我有好几个机顶盒,所以是不需要的,)
因为本身没有实际把玩过,所以只能问问问了。。。
本身这个需求也属于锦上添花,可有可无,所以也不会都买。。。

楼主:
海鲜市场 N1 关键词 是什么呀。。。
玩客云我就是不停写硬盘。
我连刷机都不会。。。
仅手机刷机的层次。所以,不想折腾,不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