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树莓派3B+组成的ICPAD小电脑

楼主(2021-11-07):
今天阴天无事,拆解创客室的小电脑,ICPAD,艾克瑞克公司的。

正面照(光线不好)

后面照(反光不清),整体外观是三柱体,没照图

去掉透明的后壳,这是全貌,黄色的是3节18650电池,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比其它机子少了GPIO处连接用的器件,右侧的自锁开关(4线,带指示灯)和两个小喇叭在后壳上,
没有继续拆,其实也没啥,就是Pi的信号输出到驱动板上,图像在屏上显示出来,和HDMI信号输出到显示器上一样,只不过二者合一了
屏应该是10寸的,带触摸,还配蓝牙的鼠标键盘,还有充电器。

主角树莓派3B+,2017 年UK产

黄色部分是触摸板的驱动板,屏的背光插座,屏逻辑板插座

左下角框,猜测是与外面的GPIO孔相通的?右上的框内是干啥的呢?
有明白的坛友给指点一下
吐槽:
配套的盒子有本说明书,基本介绍的是python的知识,对这个小电脑的基本使用说明都没有,还是自己摸索的。
想刷成能ke xue路由器,但没找到合适的镜像,现在Pi 4的内容多,这货好像有点落伍了,还请坛友给帮忙。

网友:
性能落伍的话,可以把原来的树莓派3B+开发板拆下来,然后换成树莓派4。(如果非常想更换的话)
换下来的板子,可以在利用利用。做成网络打印服务器,可以让普通的打印机具备网络打印功能。做好之后,电脑、手机都可以共用一台打印机来印制文件、图片等(只有在同一个网段内的设备才能,IP网段不一样的话会搜索不到)。

45欧 0.3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