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电力监测仪+USB平衡充+信号发生器+音频寻迹+LED检测

楼主(2021-11-07):
对电子爱好者来说,日常生活中电子设备维修是必不可少的,能有一个称心好用的仪器,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下边就分享一下制作多功能维修盒过程(整个电路结构拓扑图放在最后)。

一、成品和功能介绍

1、成品外观:

维修盒是以86型三联明装底盒为基础的,所有元件,电路板都装在其中。最初的想法是打造维修插座,后来觉得只一个插座又不常用,又占地方,不如加入维修经常用到的一些功能,所以,边造边改,弄了两套方案,(关键看第二套方案)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仿造。请看成品样图

第一套方案(功能少,体积大,笨重)

顶视图

正面

背面 不维修时把灯泡取下,为了安全加个盖

没电灯泡体积小方便移动和存放

第二套方案

多加了一些功能,缩小了体积,增加了美观度

顶视

正面

左侧面

右侧面

背面

2、功能介绍:
a、电力监测仪,具有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量及频率六项功能。
b、串灯维修插座,防止维修电器短路时,扩大损坏范围。
c、4口USB充电,5V2A。
d、 手钻锂电平衡充。
e、LED好坏测试与极性判断。
f、红外遥控器好坏判断。
g、PWM脉冲频率占空比可调方波信号发生器。
h、音频寻迹(可扩展高频寻迹功能)。
i、蓝牙音频接收(与音频寻迹功能结合为蓝牙音频播放器,后续可再加装sd卡mp3播放功能)。

补充内容 (2021-12-6 15:14):
维修盒又加新功能---打造一个多功能维修盒(续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574-1-1.html

楼主:
二、使用说明
1电力监测仪使用说明
看图片,
详情请看――
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到货,晒,拆,测

2串灯维修插座使用说明
维修盒的5孔插座开关打开时,就是一个普通插座,跟日常使用的插座一样使用;开关关闭时,串灯开关打开1档时,串一个50W碘钨灯泡,用于小电流电器维修检测,串灯开关打开2档时,串入两个50W碘钨灯泡(并联为100W)用于较大电流电器维修检测;串灯开关置于中间位置时,两个灯泡都不串入电路,5孔插座做为普通插座使用。

34口USB充电器使用说明
该充电器电压为5V,总电流为2A,4USB口为并联状态,请在参数范围内使用。

4手钻锂电平衡充使用说明
该平衡充电器,需要使用专用充电线与改造后的手钻锂电池连接充电。

5LED好坏测试与极性判断使用说明
此功能使用电压为5V,所以只能测试单只LED,测试电流为恒流7.20MA。LED
为直插型的,直接使用测试座,水平插入或垂直插入,以为水平插入为例,先插上边两个孔,如果亮了,说明LED正常,左边为负极,右边为正极;如果不亮,再平移插入下边两个孔,如果亮了,说明LED正常,左边为正极,右边为负极;如果插入上下都不亮,说明LED是坏的不能使用了。垂直插入跟水平插入类似,不再说明。如果LED为贴片等其他类型,可以使用测试线进行测试,黑红鳄鱼夹分别夹住两极,亮时红为正极,反正都不亮LED是坏的。看图好理解(图)

6红外遥控器好坏判断使用说明
将红外遥控器对准维修盒上的测试接收头,如果绿色LED闪光,蜂鸣器鸣叫,说明红外遥控器正常,如果没有声光提示,说明红外遥控没电或损坏。

7PWM脉冲频率占空比可调方波信号发生器使用说明
将信号输出线插入信号输出插座,打开开关,即可以从黑红鳄鱼夹得到不同占空比,不同频率的(分别可调)PWM信号。

8音频寻迹(可扩展高频寻迹功能)使用说明
将测试线(另行DIY,两芯屏蔽线)插入寻迹器插孔,鳄鱼夹夹住被测设备地线,用探针即可寻迹。

9蓝牙音频接收功能使用说明
此蓝牙接收器是用i12蓝牙耳机改造而成,使用说明请百度i12使用说明,使用蓝牙接收的时候不能在寻迹插座插入测试线。(插孔兼做功能转换开关,不插测试线时,蓝牙接收与音频放大器连接,喇叭播放蓝牙音乐;插入测试线时,蓝牙与音频放大器断开,与测试线连接,音频放大器只放大测试线过来的信号)

楼主:
三、所需物料及成本
86型三联明装底盒一个,明装灯座一个,空白面板一个

普彩电力监测表一个
X6X6微动开关6个

小喇叭一个
M2M3铜柱若干

2X2排母一个

废旧蓝牙耳机一只

纤维板若干

屏蔽线一条

386音频放大板一片

220转5电源板三——四片
G5碘钨灯泡两只

自锁开关两只

蜂鸣器一只

PWM信号发生器电路板一片

6脚三档开关一只

12型航空插头座一套

品字电源输入插座一只

充电保护一体板三片

86型4口USB充电面板一套

5孔带开关插座一只

DC电源插座两只

单声道音频插座一只

忘了说成本。用了红包,有的不花钱,有的几毛钱,最多的也不超5元,整个下来15元多点。
不一一亮相了,弄个整图吧,也不需要看那么清

楼主:
四、改造过程
从7月初就已经着手打造了,各种原因无法很快弄好,因为都是手工,改来改去也耽误不少时间。照片比较多,不打算制作的朋友不用细看,了解一下就行了。
1、第一套方案

7月份就到货了,开始准备打造了

第一套用的

普彩接线

明装灯座,改造一下,让灯泡沉下去

划线切割

就用这一点

放在这里

用神胶粘牢

切割做绝缘罩

空白面板开孔

试一下正好

普彩表跟86明装盒无缘分,两个就差一点点

就差约1.5MM

没办法,电磨上马

磨得差不多了

试一下

这个卡扣碍事了

转下贴

楼主:
把卡扣折断装上了,卡得比较紧,也省固定了

装得过程中,想着把手钻平衡充也集成在这里不是省空间了吗,反正86底盒里边空间挺大的

说干就干,把原来的拆了,移到这里

把充电板移到这里,开槽

卡在槽里正好

航空插头装上

开USB口

比划一下

开三个口

装好

开充电指示灯口

USB口太少了,再加一个

这些铜柱看着小,离了它们还真不行

第四个USB跟电源板位置有冲突,用一个螺丝柱

在立柱上开槽用于固定电源板

试一下正好,USB口和电源共用一个螺丝柱

这边在86盒壁上开槽,把电源板卡在这里

4个电源板到位了

基本成型

试一下

看着不错吧

第一套成品大概就这样

接着加装方波发生器

板子比86盒壁高了一点点

电路板上有电路不好下手,把这里用电磨磨下去点

电路板放上正好,不高了

转下贴

楼主:
开LED检测孔

LED检测插座,2X2排母

LED检测插座弄好了

这个孔开得不怎么样,方不方圆不圆的

装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开方波发生器口,第一次没经验,觉得这样开容易些

最后加装这个挡头

这孔确实不理想

方波发生器输出和开关孔

方波输出插座

总电源线进口

开始是直接用线穿过去

接上线

试试路线

后来觉得用品字插座比较方便

用单位热水龙头淘汰下来的防触电电源线

接线方便

开始还想着挖品字电源插座孔呢,后来发现这是个挡板,一拿就下来了

焊接品字电源线

接线

热缩管上

规划好线

试充电功能,正在充,红灯亮

装好,不装电灯泡时的样子

充满后蓝色灯亮

实时电力监测

方波发生器试一下

加装寻迹和蓝牙功能,386音频放大板和小喇叭

插针和接线柱碍事,取下

板子有点长,斜口钳截一截

装一下试

因为LED在正面,要对着盒壁,所以把电容和可调电阻焊装在背面

废旧耳机一只

取出电路板备用

给方波发生器加装开关

方波发生器开关和输出插座

转下帖

楼主:
划线开喇叭透声孔

先定位,后钻孔

钻好了

装喇叭

小喇叭带粘胶,粘得牢,立柱加强筋那里开孔穿喇叭线

喇叭孔上边是蓝牙触摸按钮和MIC透声孔

铜铆钉做触摸按钮

纤维板做开关和插座的固定板

装充电板

蓝牙耳机电路板固定在这里

挖红外遥控器检测接收头孔

红外接收头装这里试一下

装蜂鸣器,开透声孔

红外接收头右边开LED指示孔

蜂鸣器焊线

纳米胶

中心开孔

USB口开得难看,想法弄一弄

方波发生器也想美一容

]

弄来弄去都不理想,最后放弃了,重新买个三联盒子,重新改造

下边开始第二版改造

先打磨充电板的位置

充电板改一下固定方式,做个卡子

开串灯开关口

这个开关有面板,口的形状要求不那么严,不方正也没关系,面板能盖住

装上看不到开的口了

还是这样完美

第二版决定不用大灯泡了,改用G5碘钨灯泡两只,把碘钨灯泡装在4口USB面板下边

装上洗刀,当锯片用

试试灯泡位置

灯泡放下边装上板子试试,互不影响,比较理想

用这块铝板做个固定卡子

洗刀饿了,想喝我血,让它喝一口,继续干活

方波发生器窗口装饰条

这里跟品字电源插座地线接线柱有冲突,磨下去一些

最终G5灯泡这样装,在里边,开口形状不必理会

左下角磨过了,再用胶粘一下,不好看了,但是在里边,无关紧要

螺丝固定G5灯泡

电源板装上试一下

做方波发生器按钮

方波发生器窗口装饰条粘好

转下贴

楼主:
方波发生器按钮不好弄,用6X6X6微动形状按钮过度一下,这样好解决位置对不准的问题

就用按钮柄部,把中心突出部分切掉

毁了4个新微动开关,多多少少有点心疼

装饰条切成斜角

按钮全部先放圆孔里,再装方波发生器

亚克力板弄一块做窗口

一小小块就够了

磨边

透明胶粘

装红外遥控器检测板

第一版是搭焊在一起的,这版弄得规矩一些

做开关固定板

方波发生器开关和输出插座

准备装蓝牙耳机

装在喇叭上部

还是铜铆钉做触摸按钮

在新盒上挖喇叭孔

跟第一版差不多,蓝牙耳机透声孔比前边好看了些

装LED检测板子,这个板子忘了照相

试充电功能,正充,正常

充满,也正常

这块电池不平衡了,中间那块电池电量不足了

换成小体积的蜂鸣器

这次用3M胶

把蜂鸣器粘在这里,跟第一版位置一样

蜂鸣器透声孔,手工怎么也不好对正中心,还好,不影响使用

G5灯泡接线,最前边蓝色线和最近这边的两根红色线是高压线,另外两组是5V线

盒内两个灯泡的接法

4口USB电路板背面取出两组5V电压,左右两边用

总装

结构够紧凑吧

G5灯泡温度特别高,维修使用时,看见亮了马上就得关,不然这盒子就完蛋了

寻迹和蓝牙这边情况

装上比较轻松,说明里边空间还不冲突

测试维修插座功能,人为短路一下

5孔插座上开关关闭,打开串灯控制开关I档,此时串一个灯泡,灯亮,正常

开到II档,这时串两个灯泡,灯亮,正常

开到O档,两个灯泡都不串入,灯不亮,正常

LED检测试验,插上边亮,正常,此时右边是正极

平移插下边,极性反了,不亮正常

垂直插右边不亮

平移到左边,亮了,说明极性对了,此时下边是正极

组装起来,准备收工,整个工程历时4个月

成品介绍里已经看过了,下边不再说明了

最后,把结构拓扑图发出来,懂行的一看全部就明白了。(点击放大看得清)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够8层了,我来沙发。

网友:
来了一场空……

字数补丁…………

网友:
虽然不太明白,但是好高级呀。

网友:
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

网友A:
5V2A太小了,没啥用
蓝牙音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只能点一颗LED那就测不了灯串

网友:
这是把18种武器融为一体的终极杀人王3000。。。。。。

网友:
fhfk赶上直播了,支持一下

楼主用五笔,鉴定完毕

网友:
功能非常强大啊

网友:
电压电流表为什么不横着放?竖着看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A太小了,没啥用
蓝牙音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只能点一颗LED那就测不了灯串 ...

我发个摩托车,你就说它上不了天,我要发个飞机,你又该说它下不了水了呢。
我造的就是一个摩托,为什么要让它上天呢?
我造的就是测试单LED的,为什么要测灯串。测灯串有专门测灯串的工具。
改造FY-5老式警棒电池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315-1-1.html
这个就是专门测灯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个摩托车,你就说它上不了天,我要发个飞机,你又该说它下不了水了呢。
我造的就是一个摩托,为什么要 ...

图太多了有点累

网友:
挺好的,根据自己需要增加和减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