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松景TX750TⅠ显卡风扇不转 求控制芯片型号

楼主(2021-11-07):
风扇不转,估计是风扇插口旁边的8脚控制芯片坏了,本想直接从12v飞线到插脚正极。但后来一测显卡不插风扇,但两针脚电阻为O欧,应是风扇控制芯片短路了。看来要排除短路才可以飞线。现请教,风扇芯片什么型号,字迹不太清楚。风扇钉脚印刷方框的缺口面,是否对应于塑料插头的卡扣面。

楼主:
芯片的引脚功能资料有没有呢?

网友:
是rt9059吗,如果是发上来了

网友:
你也别折腾了,看看风扇是几V的,直接接到电源上,

网友:
短路的都拆掉,风扇直接飞到电源就好了,不要原插座

网友:
直接飞线到电源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