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华仪万用表时好时坏,MASTECH MY61

楼主(2021-11-07):
这个仪表用好多年了,最近老是时好时坏,今天正好有时间拆开清理一下,本来以为是转盘脏了接触不良,但发现是红表笔的插座脱焊了,果断焊上,顺便把电池也换了,先上图:

网友A:
看转盘PCB铜皮上的痕迹,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感觉转盘铜皮要磨穿了,加点合适的润滑剂更好,防止腐蚀塑料,不要乱加润滑剂,不要用黄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转盘PCB铜皮上的痕迹,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感觉转盘铜皮要磨穿了,加点合适的润滑剂更好,防止腐蚀塑料, ...

看下优利德这货就知道有多损: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8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