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几版工具都显示flash不支持

楼主(2021-11-07):
用工具查说917支持这2C68044AA900,用了好几版本的量产工具都认不了。
有打算改参数用同制程的参数,应该如何改?

更新:参考这篇加上参数,我现在有点进展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817-1-1.html
现在too many bad blocks,要试其他设定了

更新:留意到了CE都出在CE0 CH2 CH3,也就是大概出错位置了。双贴也认不出。现在去除了R6 R7 R10,本身没有上R3 R4 ,没有R12的焊盘。心累了,求跳线。是某鱼上插头有打64G那款。

更新:拆R9 R10 终于搞定了ID,读写测试可以过但是出sorting event function fail

我这个是某鱼的拆机板,跳线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631-1-1.html

网友A:
我量产过这个搭配,必须在SETTING.SET文件里面搜索一下这些项,全部加上;号即可量产:

;SupportNumber=
;SupportMDie=
;IDBT相关项

楼主:
修改配置以后强制型号可以进入测试,v2.11.00.90 卡group testing
1.0.0.94_5 too many bad blocks
可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产过这个搭配,必须在SETTING.SET文件里面搜索一下这些项,全部加上;号即可量产:

;SupportNumber=

问一下那个IDBT是什么?找不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配置以后强制型号可以进入测试,v2.11.00.90 卡group testing
1.0.0.94_5 too many bad blocks
可以如 ...

卡group test那里,之前我是因为单贴的时候跳了双贴的跳线,还有一次是工具去扫描一个有问题的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产过这个搭配,必须在SETTING.SET文件里面搜索一下这些项,全部加上;号即可量产:

;SupportNumber=

大哥之前都用那一版的工具了?
考虑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
917?我买过一个,手里能上的片都试了,统统不识别,早都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之前都用那一版的工具了?
考虑可能是版本问题

v917106M39、917106M45-8_IM、v917106M45-A_IM,这3个我都试过可以。其实很多版本都行,只要改了那几项,找不到的项目就别管。

附件是我用来量产917+2片fa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17106M39、917106M45-8_IM、v917106M45-A_IM,这3个我都试过可以。其实很多版本都行,只要改了那几项, ...

更新:留意到了CE都出在CE0 CH2 CH3,也就是大概出错位置了。双贴也认不出。现在去除了R6 R7 R10,本身没有上R3 R4 ,没有R12的焊盘。心累了,求跳线。是某鱼上插头有打64G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17106M39、917106M45-8_IM、v917106M45-A_IM,这3个我都试过可以。其实很多版本都行,只要改了那几项, ...

搞了几日没有结果,赌一把资料上没有说支援的3267AE
单贴一点设定也没有改就开过了
Flashinfo Flashmaster两个资料库要更新一下了

网友:
917只开出过L06B

网友(2022-03-02):
引用 楼主:
搞了几日没有结果,赌一把资料上没有说支援的3267AE
单贴一点设定也没有改就开过了
Flashinfo Flashmaste ...

我也有这个闪存,在917上双贴过了,就是写速度有点拉跨。我想换在3267AE上,试了很多版本工具,各种错误,就是不能正确量产。你用的哪个版本过的?怎么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