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ps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1-11-07):
好久前的一款ups 中途更换过电池 后来没多久又坏了  搁置了很久 咨询说没有维修价值了  自己想修复下试试 主板如图  初步怀疑是不充电 因为新电池换了个把月就又蜂鸣提示了 望大神指点

楼主:
图一那个7812ct附近电路板有明显的过热痕迹

网友:
好像不接电池(或者电压太低)是没有充电输出的好像    重点检查继电器(拆下加电表测触点是不是正常) 整流什么的 还有那个小点的散热片好像发热很大

楼主:
大神求助啊 顶一个

楼主(2021-12-24):
掘坟掘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