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380s内部图 简单拆机加油

楼主(2021-11-07):
到手使用两个月多,以下是内部图,简单拆机加油!

网友A:
是锂基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基酯吧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太黏稠了,不适合,你这保养还不如不保养,有可能会没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黏稠了,不适合,你这保养还不如不保养,有可能会没力气。

这个粘度绝对太过了,

网友:
我从不保养工具

网友C:
我也是用的类似的美孚XHP222,求推荐一个合适粘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黏稠了,不适合,你这保养还不如不保养,有可能会没力气。

加了点机油

网友D:
设计结构比大有5401合理,可惜出晚了

网友:
兄弟有后续拆解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结构比大有5401合理,可惜出晚了

应付小孔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机器参数虚标,参数比5401都要高,但我一朋友实际使用起来比5401差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类似的美孚XHP222,求推荐一个合适粘度的

他上的锂基脂是用于齿轮的,我也是买的专用的电动工具专用脂,粘度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