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魅族e3屏幕求教

楼主(2021-11-07):
魅族e3屏幕更换有老铁能找到新屏幕吗,可否分享一下。现在已知的参数是SDD1303驱动,0.96大小屏幕,网上查找不到这种屏幕。据了解这种屏应该是在10年以前大量使用的屏幕,和厂家沟通过,对方说由于技术进步,做了改进升级。还有SDD1505可以做替换吗

网友:
E3,X6的屏幕都是瞎了早期OLED 屏幕质量不过关,SONY的产品MD,RH1也一样瞎了。

网友A:
我手里还有1个E2、1个E3,都保存的好好的。

网友B:
咸鱼找二手拆就可以了.

网友C:
除了从报废的相同型号上拆,,估计没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售后应该还有的吧 就是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找二手拆就可以了.

老铁能回复或者私信下型号吗,我怕找不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从报废的相同型号上拆,,估计没有别的办法了

老铁有找到合适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还有1个E2、1个E3,都保存的好好的。

准备出吗

网友D:
同求,我也有个屏幕老化的E3吃灰中,厂家的意思是针脚位置和定义不同所以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我也有个屏幕老化的E3吃灰中,厂家的意思是针脚位置和定义不同所以不能用吗? ...

驱动不同,需要用SSD1303的

网友E:
咸鱼上看到一个人换了一家的屏幕,能用。接下来是但是。。。。
屏幕排线线序是反的,所以那个人用飞线解决的,飞了30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上看到一个人换了一家的屏幕,能用。接下来是但是。。。。
屏幕排线线序是反的,所以那个人用飞线解决 ...

这韧性也是厉害了

网友F:
我也有一个E3,买了好多年了,就是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E3,买了好多年了,就是少用。

那挺好,这样能用好久,我换了屏幕也这样慢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上看到一个人换了一家的屏幕,能用。接下来是但是。。。。
屏幕排线线序是反的,所以那个人用飞线解决 ...

我没有找到这个帖子

网友G:
MP3么?我有一个电池盖坏了的,所以使用率不高,估计有十年八年没用了,屏幕是好的,不过让我拆散了,要的话免费送给你,顺风邮费到付即可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吧,这个MP3音质我没听过不知道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现在都用飞傲蓝牙了,感觉挺方便,音质过得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MP3么?我有一个电池盖坏了的,所以使用率不高,估计有十年八年没用了,屏幕是好的,不过让我拆散了,要的话 ...

已经私信你了

网友:
有的!需要E3屏幕的可以私信找我,我知道有渠道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