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给TL494电源 12V 10A电源

楼主(2021-11-07):
故障现象:没12电压输出

拆开发现电容鼓包,拆下,测量分压电阻其中一个开路
8个400V10u +6个470欧替换了。。

加灯泡上电,没输出,测试发现150V电压只有140左右。。310V只有280V。
拆下大管C2650.。再上电,电压有了。。
测试大管。。其中一个坏了。。拆下大管附件电阻一脚测量正常。。其他二极管正常。。
拆一对个ATX废板13007换上。。通电。。电压正常了。。

电容少了容量。。功率管差了。。所以拆下其中一个检流康铜丝。。电流减半。。
看下图

至此,电源修复。。

网友A:
不错,好手艺!有点不明白这电源既然用上玻纤板了,为什么不两面布线?

网友:
好!嗷--嗷哈哈哈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发现有些非常相似的电路板,有的是用mos管驱动,有的是用1300x系列的三极管,这俩可以代换吗,电路上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发现有些非常相似的电路板,有的是用mos管驱动,有的是用1300x系列的三极管,这俩可以 ...

区别就是mos和普通三极管的区别吧。
据说不能替换,一个是电压驱动,一个是电流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手艺!有点不明白这电源既然用上玻纤板了,为什么不两面布线?

玻纤板有双面的,还有单面的

这货用的是单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区别就是mos和普通三极管的区别吧。
据说不能替换,一个是电压驱动,一个是电流驱动。 ...

有种说法是小功率的可以代换,我内心感觉在满足导通条件后迅速关断以实现震荡也不是不行,只是我看不出来两个电路的运行原理,特别是电路间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发现有些非常相似的电路板,有的是用mos管驱动,有的是用1300x系列的三极管,这俩可以 ...

估计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
那开关就是110v220v切换用的

网友:
这种半桥的主电容耐压250v都够了,应该好找吧,这叠罗汉哈哈::pra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