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研究一周了SM2258xt sandisk 开卡 快把自己送走了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21-11-08):
         我也不知道我该用哪一个,就一个一个的实验。    几百个我都实验过来了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实在是开卡没辙了   就想知道这个从哪里看该用什么软件开卡。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看看啊

网友A:
找bics3的开卡软件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ulTvAotFtcU3hAe1B2g
提取码:ytka

请叫我雷锋。

记得闪存频率设定100Mhz

网友C:
找这个版本试试吧SM2258XT_SNK-BiCS3_PKGT0522A_FWT0521A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ulTvAotFtcU3hAe1B2g
提取码:ytka

你就是雷锋  我终于感受到了进度条前进的感觉。但是好像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ulTvAotFtcU3hAe1B2g
提取码:ytka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我感觉你就是我见过比熏悟空更厉害的唯一个人。

我要拜你为师雷锋

我要拜你为师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bics3的开卡软件

    谢谢老板   我弄好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   你们怎么能看出来   这个颗粒需要用什么版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这个版本试试吧SM2258XT_SNK-BiCS3_PKGT0522A_FWT0521A0

谢谢      谢谢       我弄好了     我就想知道你们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需要用这个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ulTvAotFtcU3hAe1B2g
提取码:ytka

我虽然开好了  但是我研究了好几个通宵了  我就是搞不明白     你是怎么看出来  用这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开的。  请大佬点化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虽然开好了  但是我研究了好几个通宵了  我就是搞不明白     你是怎么看出来  用这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开 ...

id反推颗粒型号 制程
然后看下BD文件确认id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d反推颗粒型号 制程
然后看下BD文件确认id制程

那ID是哪个?  BD文件又是哪个啊?

网友E:
我有一块也一直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也一直没搞好

我弄坏又弄好   我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4ulTvAotFtcU3hAe1B2g
提取码:ytka

   哥您好  我上一次开卡  你帮忙给我的那个开卡工具  我一次性就成功了  为什么这次我 弄了半天一直显示    NOT  mpisp   mode(1b)

网友F:
引用 网友D:
id反推颗粒型号 制程
然后看下BD文件确认id制程

神啊,我的颗粒啥都不知道,咋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神啊,我的颗粒啥都不知道,咋推啊

其实我也没搞明白     还是   fanallen   给我说的开卡软件才弄好的   但是  上次一次性就弄好了   这次搞了半天也弄不好。    还是一样的软件   就是不知道是我的硬件真的彻底坏了  还是软件设置上有问题了

网友(2022-02-02):
开卡前要短接下!!!!

网友:
都是牛人,我不会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