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MS副音箱声音小,拆开看看,这玩意好像没法修?

楼主(2021-11-08):
购买大概。。。7,8年了。突然发现,副音箱声音很小,在windows--声音属性里面,调整左声道到 30左右两边才正常。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呀,应该能修。

网友:
自带变压器,这货是不是和保险柜一样沉?

网友:
居然还有输出牛?高级货啊

网友A:
变压器和功放电路放在其中一个音箱,这样的话左右两个音箱里面的容积和空气流动气道不一样,效果有区别吗?

网友:
看着挺有贵族气质

网友:
看图好像是OTL电路,声音输出小,一般是输出电容容量变小所致,重点检查靠近喇叭线的那个大电解电容,容量一般在1000-2200uf

网友:
是不是音量电位器磨损了是使用机械电位器还是电子控制音量的。

网友:
看看什么块子的,先外围查
这箱子做过还可以啊,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先换功放ic试试

网友B:
QSM I5 先排除音量电位器,
再看前级音调增益板
然后是功放板,

网友C:
用Adobe Audition 生成一个1kHz的正弦 左右声道同相 然后播放
拔掉喇叭输入线 电脑音量开最大 音箱音量适当
拔掉前级和后级连接线 用万用表的交流档 查前级左右声道输出电压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修前级 一致就排查后级
检查后级输出的电压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再逐步查分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dobe Audition 生成一个1kHz的正弦 左右声道同相 然后播放
拔掉喇叭输入线 电脑音量开最大 音箱音量适当 ...

这个要收藏!

网友D:
这个做工看起来不错。用料也挺好的啊!

音质不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和功放电路放在其中一个音箱,这样的话左右两个音箱里面的容积和空气流动气道不一样,效果有区别吗? ...

同问,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问,我也一直有这样的疑惑。

里面有隔断夹层的,音箱腔体基本会一样,只是一个重,一个轻的话,箱体共振频率会不一样,不知道好点的这种箱子会不会做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有隔断夹层的,音箱腔体基本会一样,只是一个重,一个轻的话,箱体共振频率会不一样,不知道好点的这 ...

没有配重,一个死沉,一个轻;
其他的我听不出来什么,木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看起来不错。用料也挺好的啊!

音质不错吧?

我是摆电脑桌进场听,音量基本都是很小。
我是木耳,感觉就是白开水一样;
我还有 bose MediaMate ,那个感觉才精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dobe Audition 生成一个1kHz的正弦 左右声道同相 然后播放
拔掉喇叭输入线 电脑音量开最大 音箱音量适当 ...

你在哈尔滨就好了,请你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SM I5 先排除音量电位器,
再看前级音调增益板
然后是功放板,

看样子,功放板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