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2.6V电源改7.2V手电钻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11-08):
手上有两把宜家7.2V费克沙手电钻(没充电器)有个8.4V的充电器充不满,9V的电源到时不少也能用但不是恒流恒压还是自己搞一个吧充电器就用之前在老万家买的12.6V电源改吧电源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877-1-1.html

这个8.4V锂电充电器根本充不满

这个9V路由器电源到时能充满可不是恒流恒压有点不放心

请出主角

PN8360P恒流恒压原边反馈控制IC

电路原理图和介绍,这个图和我这个电源几乎一样只是省掉了EMI还有电路原理图是5V设计的

1、PN8360电路图中R7、R8和R9为反馈分压电阻,C5起到环路补偿的作用。
2、C1、D1、R3、R4 和R5组成RCD箝位电路,用于吸收PN8360内部集成的功率MOSFET漏源端尖峰电压,可视情况予以减轻。
3、PN8360内置高压启动模块,可以在200ms内完全启动。
4、PN8360体温度过高时,其内置的OTP 保护模块会及时动作、关闭IC、进而保护整个系统,当温度下降之后再自动重启。
5、具有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过流保护、开环保护及VDD 过压保护等功能,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6、连接到反馈脚FB的分压电阻开路或短路时,系统都会进入保护状态。
7、CS 脚/Rcs对地短路时,系统会发生保护并进入Latch状态,以确保系统不会被损坏。
8、CE1、L1、L2 和CE2 组成π 型滤波,以改善EMI性能。

按以上的介绍改起来就很容易了只要改动R6、R7、R8(实际电路电阻印丝和原理图有点不一样哈)任意一个电阻阻值就能改输出电压了

第一次改的R8原来3.9K的电阻改成5.6K输出电压是9V左右

上负载也没问题

调高电流电压明显下降说明恒流没问题

改好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试机充电还是充不满,测量充电电压正常但电流只有0.1A以内(上负载正常)看来是手电钻内部充电IC要求电压比较高(测量了一下那个能充电的9V电源输出电压有9.4V 左右)继续改,找不到合适的阻值的贴片电阻放弃改R8恢复原来的电阻改R7,R7原来是27K的电阻改成20K的输出9.5V经测试充电正常

电路改好开始改外壳先把安装螺丝口去掉

原来输入非插头设计带一根线很不方便在一个老电源上拆了个铜插头下图

比划一下还行

钻孔

装上看着还不错

接线

上胶(用的A、B胶)很结实这玩意受力不大够用,下面是成品图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不错,有想法,做实事,学以致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电路分析的很透彻,每个元件的功能都讲解的很清楚,理论知识强,动手能力也很强,不愧是大神。

网友B:
别装了,充不满只是次要的,你就是想折腾

网友C:
你这基本上也是靠保护板充电了。

恒功率充电,过充保护板断开。

网友D:
就看充电控制电路是在哪里,这样看应该是电控制在充电座上,那供电这样改是可以的,看电源板也够供电电流. 如果是充电座没有控制电路那建议再查,电源改动是小事,参数变化问题在哪里一定要找到.

网友:
锂电钻做工还不错

网友E:
这插头还是别这么改了,很容易拔坏,要么你一直插着,这么改还不如直接引条线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电路分析的很透彻,每个元件的功能都讲解的很清楚,理论知识强,动手能力也很强,不愧是大神。 ...

小小白一只都是网上找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装了,充不满只是次要的,你就是想折腾

哎这都被您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基本上也是靠保护板充电了。

恒功率充电,过充保护板断开。

这钻只能是靠保护板,保护板上有颗充电IC电压低于9.2V几乎不充电电流在0.1A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装了,充不满只是次要的,你就是想折腾

哈哈,看样子你也是一个爱折腾了人,以折腾自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看充电控制电路是在哪里,这样看应该是电控制在充电座上,那供电这样改是可以的,看电源板也够供电电流. 如 ...

电钻上有颗充电IC电压低于9.2V几乎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插头还是别这么改了,很容易拔坏,要么你一直插着,这么改还不如直接引条线出来呢 ...

觉得这样改比引条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插头还是别这么改了,很容易拔坏,要么你一直插着,这么改还不如直接引条线出来呢 ...

很结实用个几年应该没问题等胶老化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基本上也是靠保护板充电了。

恒功率充电,过充保护板断开。

电钻用到没电用那个路由器9V 0.5A来充电电源会保护,电池没电时充电瞬间电流很大非恒流电源直接保护(可能是电源功率太小)

网友F:
我都是用8.4V,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用8.4V,绕过保护板直接充电芯

您的方法不错省事跳过电钻充电IC直接充还可以搞成平衡充或独立充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不错省事跳过电钻充电IC直接充还可以搞成平衡充或独立充充

平衡充我也有,12个4.2V1.5A电源,就是没组合用过,只用过单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装了,充不满只是次要的,你就是想折腾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