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DA8920BTH功放

楼主(2021-11-08):
近期收了一台山水MC-1600组合音响主机,功放部分使用的TDA8920BTH数字功放芯片,故障表现为无声,左声道有哒……哒……声,右声道无声,先后更换过两次芯片无果,静音输入控制端测量也在5V左右,输入端直接连接音频输入也一样,一时陷入困局,主机DVD部分和功放部分都在,且相互关联,有折腾过的坛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是静音部分的问题吧,有爆裂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静音部分的问题吧,有爆裂音啊

感谢指导,左声道应该不是爆裂音,很小声音的哒哒声,稍后我在单独给静音5V电压试试!

网友B:
我之前换功放芯片就被骗了一次换上买来的芯片居然是坏的,现在我喜欢那种便宜的功放板就算坏了就直接再买一块新的反正也就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换功放芯片就被骗了一次换上买来的芯片居然是坏的,现在我喜欢那种便宜的功放板就算坏了就直接再买一 ...

确实不好说,换了两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我看你第一个图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吧,我感觉修这些东西还是先考虑电源再研究其他。不过我看你后面的图是不是换了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第一个图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了吧,我感觉修这些东西还是先考虑电源再研究其他。不过我看你后面的图是 ...

观察仔细啊
对比看看还真是换了电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