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网卡怎么改外置天线

楼主(2021-11-08):
(图片)

网友:
功率限死了,改外置也没用

网友:
直接用USB延长线把网卡伸到室外去……

网友:
8187b改什么啊?不能拿来破解

网友A:
如果实在是想要接外置天线的话,这两个天线的位置上都有一个小圆圈及中间一个小点的焊盘,这个应该是焊接天线座的焊盘,你的天线就可以焊接在这里,第二个在那个天线座焊盘的旁边还有三个品字型排列的小长方焊盘,两个是地一个是天线芯线,应该是给你直接焊接天线馈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是想要接外置天线的话,这两个天线的位置上都有一个小圆圈及中间一个小点的焊盘,这个应该是焊接天 ...

内置天线不用切断吗

网友:
意义不大,奶瓶破解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天线不用切断吗

理论上是要切断的,不过你既然想动手了,试一下不切的效果有没有好,不是可以省事吗?

网友:
圆形焊盘那里
外置天线芯线接圆心焊点
屏蔽线接圆形外环
接上的话建议断开内部天线链接

网友B:
其实无卵用。网卡功率是一定的,你手艺若是差了点,改的效果还不如原装。不如上咸鱼,淘个更强的手。

网友(2022-02-16):
引用 网友B:
其实无卵用。网卡功率是一定的,你手艺若是差了点,改的效果还不如原装。不如上咸鱼,淘个更强的手。 ...

8187都可以煮饭了,跑码没两下就热死了

网友:
因为就那点功率,改了也没有明显变化的,丝微的变化也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改了还是有效果的,我的150M路由改了个八目,射出去好几百米,稳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