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工具快充还是慢充比较好?

楼主(2021-11-08):
百度上面说慢充,对电池使用寿命有益处。 想听听各位大佬说一下是否属实? 我是抚摸党在家使用,一年也用不上几次。 还就是想问一下电池有没有必要完全用到没电然后再充电。,还是说随时充电都可以。

网友:
慢充随用随充吧。如果支持快充也可以。

网友:
看说明书啊,动力电池都可以快充,用不了几次就慢慢充,随时补点只是为了用起来方便

网友:
不急着用就慢充。

急着用快充都不够,还要搞几块电池轮流用。

我老乡搞铝合金的,两个博世钻,4~5块电池轮流换着用。

他很爱护工具,说一个钻持续用不利于寿命,电池也是,结果还是经常烧转子和换向器。

网友:
慢充发热肯定比快充少,慢充肯定是更健康的。
不着急就慢充呗。
随用随充,千万别彻底用完电,这是作死。

网友:
一切以卖家为准........

网友:
不急用慢充当然益处大,但原配的充电器大多是固定电流输出,不像手机有多种选择。为慢充随便找个充电器未必合适。

网友A:
一年用不了几次,那快充慢充没啥区别

假设你的电芯,快充寿命200个循环,慢充寿命500个循环,你每年用10次,快充的循环寿命能让你用20年——不要这么想,就算你不循环,10多年后电池也放的差不多该死了

锂电只要不死,都是可以随时充的

网友:
快慢无所谓的。这属于储存式充电,不要充满,80%就可以了,然后放置温度低些的地方。

网友:
不急可慢充,不过放,不过充。随用随充。长期放置补充电时建议别补满放置,会加速电池老化,补至80左右,算是降低老化速度和不耽误使用两者之间一个均衡的点。

网友:
买一个慢充,在买一个快充,平常用慢充,外出就带上快充。比如大有直接一个闪充,在一个慢充(咸鱼20元包邮就有,很便宜的)。

网友:
慢充自然会提升寿命。

网友:
用得少快充满充无所谓,关键是不要满电长期储存

网友:
电池本来就是消耗品,还和电芯品质水准有关系,所以别纠结了正常用,坏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用不了几次,那快充慢充没啥区别

假设你的电芯,快充寿命200个循环,慢充寿命500个循环,你每年 ...

网友:
不连续干活最好不用快充,慢慢充最好

网友:
一年都用不了几次还担心什么电池寿命?不常用就不要买充电工具,电池容易坏

网友:
锂电工具快充比较好 越快越好

因为在电池挂掉之前 用完电池的循环次数 用得越多久越赚
放着不用 或者慢慢充的 电池还没充坏 就已经挂掉了

网友:
这种东西我感觉不常用无所谓吧,不用的时候把电充满,理论上放着也耗电,延长寿命还是时不时充电一下。快充慢充现在貌似都无所谓了,锂电没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