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的带区卷为什么不能全盘分区

楼主(2021-11-08):
有2个2T的硬盘,准备组列阵,可主板不支持RAID,就用了Window自带的动态磁盘组成带区卷。把两个硬盘清空分区,转换成动态磁盘,然后创建带区卷合并分区,结果最后一步提示磁盘上没有足够空间,多次测试都创建失败。
后来发现如果硬盘上先创建一个小的分区,比如1G的,然后剩余容量再创建带区卷就不再提示磁盘上没有足够空间的错误信息,再把先前的小分区删掉也没关系,带区卷正常使用,就是看着硬盘上的未利用空分区有点不爽,问下怎么操作才能全盘利用

网友:
使用PE分区工具重新分区

网友:
它只是需要硬盘开头有一些空扇区 我以前做过带区 但想要拆开的话数据就全损 要挂了一盘也是全损 并不好用 还是独立更安全

网友:
弄个黑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