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爆屏的平板电脑,不知道能不能搞个 合适的盒子来拼个小主机

楼主(2021-11-08):
配置是z3740 2G+64G,内屏爆了,还有显示,有minihdmi口,还带3G模块

网友A:
搞个壳子做小主机 不过U 太弱  也可以拆64g emmc做优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壳子做小主机 不过U 太弱  也可以拆64g emmc做优盘

这也做U盘?买个64G的才多贵啊!不能这么瞎出主意是吧

网友:
直接搞台显示器,把板子装后面就行了最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也做U盘?买个64G的才多贵啊!不能这么瞎出主意是吧

这个U 个运行2g内存也没啥用了,,,64g优盘应该也在40这样吧  这个板子估计也就值50吧。。。到时可以装显示器里面  做个下载机

网友:
便宜点卖我

网友:
功耗低,做下载机合适

网友C:
这个3740硬解8bit.2160p很流畅,看看视频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740硬解8bit.2160p很流畅,看看视频不错啊

做个小电脑放电视柜很合适啊,diy就是盒子难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 个运行2g内存也没啥用了,,,64g优盘应该也在40这样吧  这个板子估计也就值50吧。。。到 ...

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你给他个苹果13他都觉得还是做U盘好,低功耗低性能的机器有他能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小电脑放电视柜很合适啊,diy就是盒子难整啊

随便找个鞋盒子就行了,里面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D:
想做得好看还要花不少钱的,,最简单就用原装的什么也不动,买条miniHDMI转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做得好看还要花不少钱的,,最简单就用原装的什么也不动,买条miniHDMI转接就行了 ...

10寸的,很大,很占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搞个壳子做小主机 不过U 太弱  也可以拆64g emmc做优盘

搞成机顶盒也行啊。

网友:
找个显示器塞里边 或者找个小点的电视机塞里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搞成机顶盒也行啊。

机顶盒没遥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顶盒没遥控呢

购物网站有带2.4G接收器的无线遥控器,买一个连在USB口上就行了

网友E:
这个可以有蓝牙或者红外,甚至2.4g,最下策是弄个无线键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购物网站有带2.4G接收器的无线遥控器,买一个连在USB口上就行了

现在都那么先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有蓝牙或者红外,甚至2.4g,最下策是弄个无线键鼠。

原来还能这样子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