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E-600-36改为70V电源

楼主(2021-11-08):
1.本电源是36V输出,改到72V;改造到地方与细节特此说明;改造有风险请自行承担风险,对于改造不成功或者烧机,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是纯技术交流
2.变压器改造,变压器初级原机是0.5*5线15匝,分三层绕;次级0.7*4线7匝;次序是初级0.5*5/15;次级0.7*4/7匝;初级0.5*5/15匝;次级0.7*4/7匝;初级0.5*5/15匝,继电器绕组2匝0.38线
3.本人改造的变压器是,初级15匝,次级14匝;线序同样机,线径初级0.8*2/15匝三次,次级是0.1*50多股漆包线14匝;变压器完成
4.电流大小控制是更改R34电阻大小,12V时R34电阻24K,36V时R35电阻12K,72V时两个12K电阻并联;我选择在R34旁边R54电阻位置上插一只12K电阻;此时输出电压70V,电流在9.2A保护,输出功率在645W左右
5.电压点改点地方有5个点,过压保护是ZD2,ZD3两个稳压二极管完成,36V是5.1V+27V两个稳压二极管完成,72V我用的是三只24V稳压二极管串联完成
6.电压点1,R30电阻我用1.8K;原机是36V,R30电阻是2K,电位器不变
7.电压点2,R28电阻我用49K;原机试36V,R28电阻33K;此时分压刚好在2.5V
8.电压点3,R31电阻我用100K;原机试36V,R31电阻65K;R32电阻5.1K不动,此时分压3.5V
9电压点4,R29电阻我用39K;原机试36V,R29电阻22K;次电阻是环路补偿电阻,此电阻不合适时,环路不稳定,变压器会啸叫;以上是36V改72V电源的改造点
10输出电感也是要改的,如果不改,电感发烫,因为输出电压变动,所以输出电感的电感量也要变动,如果不想新绕电感,原机电感是双线并绕的,拆下电感,其中一个绕组使其串联,电感量曾大,可以解决电感发烫问题
11如果是12V电源改高电压,须要多改几个地方;1.C24电容与R24电阻;12V时C24是473,R24电阻33K,这两个电压补偿是环路;在不同电压下,电阻和电容须要加大;36V电源;R24电阻42K,C24电容224
12我改的电源不是用于可调电源,电压在57V-72V之间调动;如果需要更宽电压调节,把R20电阻改为可调电阻,在可调电阻上在串一只电阻可以保持下限电压选择,具体需要实际调试,电流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可调电阻,以改变电阻大小而控制电流;此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有不足知处,还请大家多多包含

楼主:
漏了一处忘记说明了,输出电容要换耐压更高的电解电容

网友:
看得我一脸懵逼。。。看不懂啊。。。。

网友:
很棒,虽然贴子短,但重点都说了!

网友A:
看不清电源管理芯片和比较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电源管理芯片和比较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SG3525主控芯片,运放LM358

网友B:
顶能绕开关变压器的大神是半桥拓朴吗?好奇初级三个线圈怎么接的?怎么抽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能绕开关变压器的大神是半桥拓朴吗?好奇初级三个线圈怎么接的?怎么抽中心点?
...

初级绕组其实只有一个,次级绕组分两个,如果次级改全桥也可以绕一个;明伟600W电源变压器绕发是比较好的,漏感可以减小,效率比较高,充分发挥磁感应;绕发是初级包次级,在初级包次级,在初级,初级是三个绕组都是并联,电感量相等

网友C(2022-06-07):
48v改70v需要改变压器吗?

网友:
这个电源是mos管比494的功率大,咸鱼商家快水暖工干活

网友D:
输出全波整流改全桥不行吗?电压翻倍

网友E(2022-08-05):
兄弟,这个原理图有抄出来吗,可以分享下不,拿到一台,待机电源IC炸了,查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全波整流改全桥不行吗?电压翻倍

效率会降一点,发热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改70v需要改变压器吗?

不改变压器,最高58V;或者你改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原理图有抄出来吗,可以分享下不,拿到一台,待机电源IC炸了,查不到型号, ...

我这个电源已经服役半年多了,没有办法去抄原理图;

网友(2022-09-05):
引用 楼主:
不改变压器,最高58V;或者你改桥式整流

只改58V要该哪里?

网友:
学习学习要改个96V的

网友(2023-01-30):
换电容需要换什么型号的电容好

网友(2023-09-08):
这么大电压改动,厉害

网友:
也想改600/36,太难了,还要改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