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块RC3563毫欧表看内部(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1-11-08):
有几块万用表,精度最高的UT61E号称分辨率0.01欧,但实际测量无法分辨0.1欧的电阻。为了测毫欧级电阻,入手一块毫欧表。拆开看一下内部做工。

主角及配件。

主角及配件。

特写

特写

内景,接航空插头的线还是硅胶线。

内景,接航空插头的线还是硅胶线。

锂电1000mah

锂电1000mah

焊接手艺真不咋地,边上很多锡渣。

焊接手艺真不咋地,边上很多锡渣。

组装起来,测一个康铜丝电阻。

组装起来,测一个康铜丝电阻。

测一个较长的康铜丝。

测一个较长的康铜丝。

自己用笔记本旧18650电池组装的T12烙铁,内阻偏大。

自己用笔记本旧18650电池组装的T12烙铁,内阻偏大。

其中内阻最大的212毫欧,基本上是报废了。使用中感觉也是不行了,充满电用不了一会儿电压下降很厉害。 ... ...

其中内阻最大的212毫欧,基本上是报废了。使用中感觉也是不行了,充满电用不了一会儿电压下降很厉害。 ...  ...

网友:
必先利其器。

楼主:
是的,感觉很好用。

网友A:
除了航空插座焊线略微不爽外,做工还可以

网友B:
此毫欧非彼毫欧吧。

毫欧标跟内阻表又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和YR1030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航空插座焊线略微不爽外,做工还可以

航空插头的连接线还是纯硅胶线

网友C:
没看错话是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毫欧非彼毫欧吧。

毫欧标跟内阻表又不是一个东西。

还是有人提出来异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错话是个电池内阻测试仪

是的是的,也可以叫毫欧表吧?

楼主:
应该比YR1030好点,与YR1035+一个档次,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毫欧非彼毫欧吧。

毫欧标跟内阻表又不是一个东西。

喔,我一直以为一样的,孤陋寡闻了。谢谢!应该毫欧表更专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空插头的连接线还是纯硅胶线

不套个热缩管,就是不爽

网友:
入手多少米??

网友D:
这个两百左右,看评论性能可比肩台式电桥!

网友E:
我坚持叫它电池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套个热缩管,就是不爽

确实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坚持叫它电池内阻仪。

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两百左右,看评论性能可比肩台式电桥!

229大洋入手。

楼主:
229大洋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