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一个捡漏活之修理不正常卓盛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11-08):
『X折腾』拆修一个捡漏活之修理不正常卓盛电动车充电器
太久了,忘记是谁的东西了。。反正捡漏活,拍完就丢库存照片了。

一开始检查, 没发现异常

串灯泡,电压很怪异,后面发现触碰那个电容的时候电压会时好时坏。

一开始怀疑是电容虚焊,拆下来电压也是不正常

继续检查,启用LED辅助照明,发现一个虚焊设备

补焊后电压正常了

获得饭一顿。。

网友:
万用表不错求链接

网友:
天长出品,果然大气

网友A:
“X医生电动车专家”

网友B:
天长市是安徽的县级市,四面环江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长市是安徽的县级市,四面环江苏

硬生生挤进江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医生电动车专家”

也不算啦。。就是接触比较多。。跟那些大神比不算啥。。

网友:
天长市素有“安徽东大门”之称,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就像一个口袋,只有袋口那里10公里左右与安徽接壤,所谓的大门,其实是把自己关在门外了。

网友:
技术不错,手到擒来

网友:
我也爱上老大的万用表了,不能自拔了。

网友:
大二极管虚焊了

网友:
48V电动车充电器空载55V左右正常

网友:
这玩意扔来扔去的,有时候还放在车头篮里一路颠簸,焊盘松动的情况太常见了

网友C:
感觉很多充电器都是天长市生产的 都成产业了吧

网友D:
有俩电动车充电器损坏,能付费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俩电动车充电器损坏,能付费维修吗?

炸管我就不会了,这种小打小闹我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俩电动车充电器损坏,能付费维修吗?

你可以在初级串联60--100W白炽灯,根据开关电源功率大小,然后自己慢慢去检查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很多充电器都是天长市生产的 都成产业了吧

还有遥控器,大都天长产的。

网友:
虚焊是震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