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左右耳机阻值一样,音量区别明显

楼主(2021-11-08):
一对入耳式耳机,最近出现左右音量差别较大的故障,换线依旧。拆开量了一下,左右耳机的电阻均在65欧姆上下,区别只有0.2欧姆的样子,左右耳机线的电阻区别在0.1欧姆的样子。这点区别应该不至于影响太大,而且更换过线材,始终存在偏音。
还有什么因素能导致这个故障吗?

网友A:
振膜有没有卡住等问题

网友:
拆开耳机盖子看看,或许是小孔堵塞了。

网友B:
有次也发现两个音量不一致,经过反复维修发现是自己的耳朵问题

网友:
插在其他手机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次也发现两个音量不一致,经过反复维修发现是自己的耳朵问题

哈哈,先修耳朵吧!

网友:
最后先确认两只耳朵听力是否一致

网友:
先测一测耳朵

网友:
声音接收器的故障可能性最大,

楼主:
这耳机单元的腔体内貌似打了胶,拆不开,也看不到振膜的状态,这特么是没打算维修。。。

网友:
试着将耳机交换位置,插入不同的声音接收器孔洞里看看,是不是终端接收器的毛病。

网友:
新买的耳机,煲了几天后,听歌时发现偏音:左耳低音浓厚一些,右耳高音清晰一些,反复试验,最后发现是音源问题......网上的音源良莠不齐

网友:
哈哈,看回复笑了,掏耳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膜有没有卡住等问题

确实是这个问题导致的,谢谢提醒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声音小的那个耳机曾经掉地上摔过,导致耳机动圈线圈和磁铁之间有接触,阻力增大,放音时声音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