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新到的移动机顶盒unt413a

楼主(2021-11-08):
刚装的移动宽带配这盒子,2+8,905L3A的cpu配置还可以,这型号全网没找到,南传代工的unt413a,也就没有刷机包了,还没用来看过电视就被我拆了,wifi型片是紫光的,不错,没想到紫光也出wifi了,听安装师傅说这个没有wifi,我没试过不知道,只要有型片在,找到对应刷机包wifi就能用的,这应该是全网首拆了,哈哈哈

网友A:
单内存颗粒2g?

网友:
主芯片不错的

网友B:
多少年了还是905L不能做个930 ,940吗?

网友:
这种机顶盒我劝你不要动,刷完了轻则没有WiFi信号,重一点的,然后刷机失败,整机不开机,还没有刷机包可以用

楼主:
我回去试一下看看原系统有没有WiFi,你说得很对,没有刷机包我是肯定不会动的,谢谢提醒,但是晶晨的cpu多数有短接点,只要出了包就能强刷,变砖也不怕!目前没有包,也没有需要所以不会去刷它的

网友C:
内存、闪存、无线、这三个芯片牌子我都没见过,难道国芯崛起了

网友:
这内存和闪存都没见过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闪存、无线、这三个芯片牌子我都没见过,难道国芯崛起了

我感觉,还真是这样。
那个内存(运存)芯片的牌子我也查到了,是晶凯的。

Freq=32.768kHz
Vpp=2.8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内存颗粒2g?

是的。

网友:
紫光无线模块是国产芯片……

楼主:
原厂系统有wifi,没有屏蔽,1.8g的频率,使用流畅,接了ttl没有输出,和jl代工的mgv2000一样,缺了件,ttl就没有反应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wifi芯片,找了对应的ROM,不用短接成功刷机

楼主:
找到ttl接口了,能中断,但没有合适的d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年了还是905L不能做个930 ,940吗?

只看看电视不讲究极限性能的话905L已经够用了

网友D(2022-03-04):
楼主有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包了吗?

有了,去智能电视那里找,我没刷,所以不用问我了

网友(2023-01-14):
很多都可以刷,只是打开wifi蓝牙看不见,能用但不完美,很多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年了还是905L不能做个930 ,940吗?

主要是S905就够用了,出口国外的盒子也是S905,带杜比与高安,盒子系统都是最新版安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