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拆KOMAX家用全屋增压水泵

楼主(2021-11-08):
先说一下我用增压泵的经历:
    家住15楼,可能离17楼楼顶水池太近了,家里一直水压不足,也没到热水器打不着火的那种,只是洗澡时花洒出水实在是太温柔了,特别是经过热水器后就更温柔。
    最早是在热水器前加了个那种220伏的屏蔽泵,基本上能够保证热水出水比冷水稍大,也就是说抵消了热水器的水压消耗还稍有增加,用了几年坏了后又买了个用24伏2.5安无刷电机的增压泵,效果基本和原来的屏蔽泵一样。
    前段时间发神经开始折腾花洒头,换来换去还是不爽。后来实在没办法,掐表测量了一下各种花洒头的每分钟实际出水量,这一测大吃一惊,最大出水的花洒头都只有每分钟7.5升,好歹我的热水器是12升的啊,看来没有水压一切都是浮云。
    于是又折腾增压泵,前星期,在深水宝逛了几天,买个了水泵界稍有名气网购销量有好几千的重庆“渝X”,24伏,标称功率120瓦,买前服务一流,顺丰快递发货,到货后开箱一看,一行大字写着120W的水泵居然配了个24伏3.5安的电源,好家伙,这24V/3.5A电源如何驱动120W的水泵呢?问客服,排除发错货的原因后小姐姐只能推说要问攻城狮,最后没有攻城狮能够解释这不符合物理定律的现象,只好叫我先用用试试,这是明显的造假啊,X宝果然水好深!果断立刻退货。
    X宝水深,但是没办法,能游泳的池塘不多,深水才能锻炼水性嘛,继续在深水宝找,最后找到这个我们拆家论坛耳熟能详的牌子:KOMAX,居然有一款36伏的全屋增压泵,标称电流4安培,如果没虚标的话功率也应该够了,抱着不行就退的信念,果断下单,到手后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侧面有块类似防拆贴纸的东西,很容易无损撕开:

打开后面四颗螺丝,里面很简单,用的是无刷电机,进水口有个水流开关:

泵头用六颗螺丝固定,继续拆,里面是永磁转子结构,叶轮固定在后壳拆不开,转子跟叶轮是一体的,就是用水冷却和润滑,你们看到的转子偏心是拍摄视角的问题:

拆开就这么多了,后面附个统计表,看来KOMAX还是比较老实的,泵的压力也算充足,缺点是噪音比较大,基本上是噪音跟功率成正比的样子,下一步是折腾怎样降低噪音………………

最后补充一点,泵的螺丝全部是不锈钢的

网友:
终于看到这类款式的拆解了

之前买着玩
100出头弄了个新界的 小白豚80W热水器增压泵小白豚
一些评论讲保内或保外会流量传感器故障(大概率是脏了或泥砂)

因为结构小型化,运行时的声音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声音响的那种吵
而是一种比较奇怪的工作声

网友A:
220V的家用增压泵难道不好吗?

网友:
我当时装修没注意,工人竟然将太阳能热水器阀装到楼下,这样楼上用水其实是从楼下绕了一圈,本来就没什么压差,经过这么长的管道,出水更小了,于是自己装了个220V增压泵,用了几年也没出问题。买的时候也比较了,低压无非是说安全性高,但是电源要一直工作,而220V泵水电隔离,基本没有漏电的可能,并且是机械开关,平时不耗电。

网友:
那个什么乐的泵我也买过一个,看了一下就退了,标称功率和电源功率不对称,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
后来买了一个12V的隔膜泵,功率还行,电源自备
就是一开机,就机关枪一样的声音有点受不了,

网友B:
现在用的新界 变频恒压泵, 全屋增压,声音很小,目前用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的家用增压泵难道不好吗?

220伏增压泵也不是不好,主要是我要装在浴室室内,位置不大,还有就是直流泵没有安全问题。

如果能装室外水表房的,对体积又没有什么要求的,又能够拉电源的话,肯定是220伏泵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新界 变频恒压泵, 全屋增压,声音很小,目前用着不错.

如果又要够压力,又要够流量,声音又要小的话,恐怕价钱就………………

网友:
螺丝肯定得用不锈钢,铁的话以后生锈难以拆卸。网上有一种12到24伏简易款,低配不锈钢转轴,高配陶瓷轴,配好电源,喷头,水管等放入一桶水中,水里运行时,转子水润滑,悬浮在水中。隔膜泵压力很高,流量小寿命短,适合用在喷雾器。接在水管塑料增压泵,最好有过流保护阀,以免水泵裂乱喷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又要够压力,又要够流量,声音又要小的话,恐怕价钱就……………… ...

1k多一点,进口的买不起啊。

网友:
那个余乐的增压泵 我到是买了个220v 100W的 花了80块钱,用在即热式热水器上增压  出水量5L出头 还行 能洗澡 比不装强多了

网友:
不错,就看能不能用的久了

网友:
从市政管网直接叠压抽水,必须安装倒流防止器

网友(2023-06-20):
余乐我在用一个绿色200瓦的,220的,买了个24伏的,到时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