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见过铝的插头吗?

楼主(2021-11-08):
淘特贪便宜3.8买了一个插排,没用几次就看到插脚磨损,刮开一看,插脚是铝的。没想到插头也可以用铝的,还印了个假3C在上面,铝的插头能用吗?

网友:
用铁的不是更便宜?

网友:
铝比铁贵几倍还不耐磨,还不好焊接

网友:
呵呵,现在线都是铝的

网友A:
上面那根是地线,劣质产品通常是不会接地线的,就是个摆设,你测量一下地线是不是通的。还有一般不会用铝,一般用铁,铝比铁贵

网友:
山寨都用铝的,没磁性,不容易穿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根是地线,劣质产品通常是不会接地线的,就是个摆设,你测量一下地线是不是通的。还有一般不会用铝, ...

地线是通的,插脚不吸是铝的。

网友:
在*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越来越没下限的厂商!

估计也常来数码之家看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越来越没下限的厂商!

估计也常来数码之家看贴子!

蟋蟀牌----------好滑稽的名字

网友:
京东买拖线板,没必要去买哪些淘宝便宜货。

网友:
铝材质容易弯但不容易断,折一下试试

网友:
出租房经常出现的鱼肠管加热棒就是铝插头的

网友:
更没下限的都见过!插头至少还能看得见材质,那线里面包的是啥玩意只有天知道   这就是国家疏于监管,贪便宜的结果

网友C:
很多无下限的三无作坊造就一些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无下限的三无作坊造就一些垃圾

我买的这个插排还不是三无,有厂家地址信息,销量还很可观。

网友:
不会是铝,太软了

网友D:
撸无线款的自己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无线款的自己接线

我撸的另外一个杂牌无线款,铜条厚度只有0.4,外壳还是可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