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维修工具集合有没有推荐

楼主(2021-11-08):
一般电脑 工具超市一般上哪里可以找到。网上买有可能比较散,我想像菜市一样去挑。电脑市大多是组装电脑卖相关的为主。

网友:
电脑维修工具要啥?普通维护不就一把螺丝刀就够了?普通维修也就是万用表和风枪烙铁。大件就是示波器和bga焊台。

网友:
台式一把两用的螺丝刀即可,笔记本才得买几十合一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