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中了无风无噪音的油汀,取暖器买哪个牌子的质量好?

楼主(2021-11-08):
看中了无风无噪音的油汀,挑了半天,2100w的从100多到好几千的都有,上千的肯定不考虑了,都是纯电阻电路,还能超过100%能效?
现在的问题是:国产美的300左右的做工比进口品牌例如松下499,德龙 599的差么? 如果差能差多少?

照理说这玩意要是做工用料扎实,用个20年没问题吧。所以想买个尽量结实的,尤其是不要漏油。

网友:
艾美特,字数你妹

网友A:
千万别买,买完你就会后悔的,电老虎一个,取暖效果还没有空调好。

网友:
比空调舒适,但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买,买完你就会后悔的,电老虎一个,取暖效果还没有空调好。

效果肯定差,理论能效比1:1,比空调多3倍至少

但是空调也有问题,热风全在天花板上,1000w时实测天花板25度时,地板附近只有10多度,床头柜高度也不到20度,如果按床头柜高度温度20度,油汀也就2000w,其实比想象中的差距小。

而且空调风大,还有噪音,油汀这方面完胜

网友:
电油汀是个买了会后悔的取暖器,信不信由你,不过用来烘干衣服毛巾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肯定差,理论能效比1:1,比空调多3倍至少

但是空调也有问题,热风全在天花板上,1000w时实测天花板 ...

弄个循环扇,空调基本再差都有3倍能效,那个太费电了

网友:
老帖回复,方便后来者,如果没有集中供暖的,有空调的,不建议买烤火炉等设备,不如空调省电效果好,买的钱都够空调用好久了,能耗比空调还高

网友(2021-12-11):
油汀太慢,买个稍好一点的暖风机,升温快速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