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水钻是如何实现动态水密封的?好奇怪,有了解到朋友吗?

楼主(2021-11-08):
看到工地上有人用水钻打孔,钻头工作的时候有水冷却,但不知道钻头旋转时如何实现水密封?

网友:
钻头里面塞块海绵

网友:
为啥要密封。水流很小的。

网友:
水是从接杆的洞里出来的

网友:
不密封的,密封的话一会儿就煮干了。话说家里装修那阵打孔淌了一地泥浆水

网友:
我没有见过,但看楼上几位太不厚道,但看结构,基本就是传动轴中空,有孔,孔的两头有水封吧。

网友:
和水龙头一样,也是密封圈啊

网友A: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轴也在转,机箱里全是机油,一个油封,油不也漏不出来?

网友B:
洗衣机洗衣时电机在转也没有见漏水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轴也在转,机箱里全是机油,一个油封,油不也漏不出来? ...

油主要是润滑作用,没有多大压力,而水钻就不一样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洗衣时电机在转也没有见漏水出来呀。

也是的,有机会去拆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主要是润滑作用,没有多大压力,而水钻就不一样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

油压也不小啊。水钻的水压力并不大,而且关键是,水钻的水是从出水管出来的,并不是水钻转轴的轴承时出来的啊。

网友:
你说的是水封吧?其实是两个石墨环互相摩擦,一端有个弹簧压紧他们

网友:
和汽车凸轮轴油封一样,我今年买空调顺便买了一把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主要是润滑作用,没有多大压力,而水钻就不一样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

集装箱轮船底下的螺旋桨轴为什么不进海水?那么深,压力那么大。

网友C:
接水嘴通过丝牙和内部铜管连接,主轴是空心的,主轴转,铜管不转,明白了吗

网友:
跟水泵 一个样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水嘴通过丝牙和内部铜管连接,主轴是空心的,主轴转,铜管不转,明白了吗 ...

主轴转,铜管不转,主轴和铜管不接触吗?接触到地方怎么处理?

网友:
转轴是空的,前边有水封,我的干打孔,把水封磨坏了,漏水,换了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转,铜管不转,主轴和铜管不接触吗?接触到地方怎么处理?

不接触,主轴空心,中间有橡胶套套着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