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悲有乐,鼠标没修好

楼主(2021-11-08):
接一个活,鼠标USB线不好了,换一根一线
板上没插口,是焊接的

于是找来插口和插头

对好线序

有电,电脑没“叮咚”

不知名的鼠标

调换一下线序,还是一样。

宣告失败。

@8139
洗脸池的水下坏了,

大弹给弹出来的,原来是断了。

赶紧买

原来的用了八九年了,已经酥了

好了,不用挨揍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媳妇教育的好,赞一个

网友:
怕不是本身就是坏了,还以为线的问题吧

网友:
这鼠标不是亮了吗,下水我是最不愿意修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USB线线序本身就不对,毕竟里面看不到。有一次碰到正负线接反的……

网友:
浪费座子了

网友:
应该先找一个USB母座,插上USB口把线序测一下再搞。

网友A:
第二张图上的线序是:红白绿黑
你后来接的两次是:红黑白绿和红黑绿白
如果有万用表,先确定USB插头原来对应的排序。

网友:
不锈钢下水器,我去年换的,也是这种,这玩意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上的线序是:红白绿黑
你后来接的两次是:红黑白绿和红黑绿白
如果有万用表,先确定USB插头原来对 ...

他的正负极已经没错了,就是数据2条线,一共2种可能都试过,可以肯定,不是线坏就是鼠标坏了

网友:
pcb上标着的 vcc gnd d+ d-线序, gnd的位置一般来说焊接黑色的线,你乱焊接一通 怎么能用

网友:
媳妇看着修好的洗面盆很满意,然后悄悄的把藏在身后的搓衣板又放回原来的地方了

网友:
然后媳妇说:看看10楼网名

楼主:
第二张的线序,是原来的线序,白色接地,黄色接电源。不能看颜色定义的。
第三张是找来的头,原始线序,不用的。
后面板子上的两张图是分别调换了D+,D-,电脑依然不识别。这根线是从一个微动坏掉的鼠标上拆下来的。

网友B:
这鼠标看着就很差

网友:
修没修好是其次,没剧情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看着就很差

谢谢老哥围观

网友:
双11了,换个新的吧,十几块钱的样子

网友:
插上usb口先判断出正负极,数据的随便调不会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的线序,是原来的线序,白色接地,黄色接电源。不能看颜色定义的。
第三张是找来的头,原始线序,不 ...

换线的话,确实不能只看线的颜色,必须用表测一下线序,万一vcc和gnd接反了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