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笔记本电脑能通过手机上网吗?

楼主(2021-11-08):
单位没有WIFI,手机有不少流量,我想让笔记本通过手机上网,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
可以,手机开热点,电脑连手机热点就行了。

网友:
手机开热点不就好了

网友:
别说笔记本了 台式机都可以连起来

网友A:
这个数码3段是怎么混来的?

网友:
开热点容易啊

网友B:
老实说,我是看到标题,一脸懵的点进来的,来看看啥是“ 笔记本电脑能通过手机吗? ”--------我以为是变魔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我是看到标题,一脸懵的点进来的,来看看啥是“ 笔记本电脑能通过手机吗? ”--------我以 ...

同感同感,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标题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同感,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标题党?

肯定是哈!!后来想想,这是不是上学时,老师说的“惜字如金”呢?!

网友:
看到标题,一脸懵的......+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码3段是怎么混来的?

你翻他的帖子就知道了,十万个怎么办,

网友:
我一看是2021,看标题以为是2011:lol: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一点用数据线进行网络共享功能??????????????
该功能就是把手机当成了4G无线网卡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翻他的帖子就知道了,十万个怎么办,

向你学习,天才。

网友E:
手机打开热点,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笔记本连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机打开热点,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笔记本连上就可以了啊!

然后再过几天楼主会发个帖子:

手机流量为什么这么快就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再过几天楼主会发个帖子:

手机流量为什么这么快就没了呢?

就像你一样,买液晶屏都要发帖问一下。同路中人,相知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码3段是怎么混来的?

感觉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

PS:就怕LZ回复,怎么开热点啊,我是NOKIA3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你一样,买液晶屏都要发帖问一下。同路中人,相知相通。

喃这样想水点积分啊。。。。。。

关键是这也太水了,水的让渡娘都孕了

PS:我必须跟风水两分,要不然对不住LZ:t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