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速度很慢的U盘都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1-11-08):
手里有几个慢速U盘,写入速度基本只有4M/s,不知道能用在哪里?什么用途对写入速度要求比较低?

网友:
那必须做投标呀

网友:
对头,做成启动盘,反正无法开启高速传输

网友:
4M也不算太低,一般用用也够了,量产一下有些速度能上来不少

网友:
我有个写入3m的盘,写一会就掉盘,目前打印机扫描文件专用

网友:
垫桌子腿儿

网友:
车上的音乐U盘,拷个几百首慢慢听

网友:
现在不少3.0盘写速度也很慢,说的就是你,某屎盾,3.0口,写速度是个位数你能信?

读取速度还可以,我都是拷了熊出没丢电视上给娃看片

网友:
低速优盘,我也是拷贝动画片到优盘,插在小米播放器上,给孩子看动画片,液晶电视比平板好很多

网友:
启动盘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