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和手电钻改装的好像很多,大家都来说说有哪些玩法?

楼主(2021-11-08):
看到网上有很多人改装角磨机和手电钻,毕竟这两个很容易买到,价格也很便宜,用途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嫌手脚多的可以改

网友:
 无聊并且蛋痛。

网友:
聊胜于无,安全性堪忧

网友:
同感,看了

网友:
家里装修买了个角磨机,吊顶切螺杆蛮好。橱柜开了2个插座孔,切不齐,还好平时有柜门挡着看不见。后来发现有万用宝这种存在,买了转接头。目前装角磨机上了还没用过。过几天在鞋柜上开两个插座孔。

网友:
黑白二位大哥表示可以送你这两款工具

网友:
就是因为蛋痛,改装后正好一不小心就把蛋削掉了

网友A:
把手电钻改成角磨机  把角磨机改成手电钻

网友:
一直觉得角磨机挺危险,没有入手。万用宝感觉还可以,至少安全系数够。

网友:
工具最好别超出它的设计使用用途,安全最重要。再说多买一个工具可以多摸一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手电钻改成角磨机  把角磨机改成手电钻

别说,这类反智改装配件网上还真有卖的,看上去买的人还不少。
我上次买M10螺纹的钻夹头时(另有用途),就注意到卖家大肆宣称此夹头主要供角磨机改电钻用的。因螺纹确实与角磨机输出轴螺纹一致,我还特意装上试了一下----好家伙,万转转速下摇摇晃晃的钻头,谁敢拿来钻孔用!

网友(2021-12-17):
可以回装配件改装成鼓风机。在小花园里用来吹树叶。

网友:
电钻无所谓怎么改都不怕,角磨机嫌手多余六改

网友:
电钻改切割也用过,感觉不太好。低转速时应急用用还可以,高转速的时候容易松不提倡用。角磨机的改装没用过,最近想买一个改万用宝的试试,至于改电钻就算了吧,转速太快,吼儿不住。

网友:
乱改工具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