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爱好者应该买个什么焊机

楼主(2021-11-08):
手工焊 二保焊 氩弧焊 无气氩弧焊 ,焊机种类好多,手工焊买过松勒的,算是有了,焊薄东西容易穿孔,也不好操作, 买个氩弧焊???

平时DIY个小东西,焊个架子、炉子、偶尔拿出去干个小活比如补焊铁门

网友:
贵的好         ,一样整一台

网友:
吃饭家伙就要好些的,

楼主:
目前看好这个了,再考察学习

网友A:
买品牌的吧!瑞凌

网友:
如果你那边氩气好弄,氩弧焊是首选;如果没有,无气二保焊相对简单。

网友:
手工焊焊薄东西肯定容易穿孔,但补焊铁门之类的活,还是手工焊吧

网友:
活多那就干什么活买什么焊机,偶尔使用那就买功能多的,最好是带冷焊功能或高频点焊功能的氩弧焊机,适用面广,甚至能够焊电池

网友:
家用或偶尔用焊机等离子一体机,或焊机氩弧焊一体,这两者都可以少改,扩展焊不锈钢,电弧切割,不过专业干活吃饭的化干什么活选什么焊机,工具选好的贵的专业的没错,我的是氩弧焊一体的

网友B:
diy也用不到焊机吧

网友:
如果手法不是很精湛 又想焊接的结果比较理想,推荐你 买那种不要气的二保焊,焊点好看,比氩弧焊简单而且薄板不会轻易焊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也用不到焊机吧

diy个机油炉呀,学学手工耿啊,当烟花玩啊

网友:
焊薄板还是 冷焊吧,条件允许 直接买成品,价格便宜就买氩弧焊机外挂冷焊模块 500左右就能买主机了  加上焊把 氩气罐啥的 需要1k左右

网友C:
无气二保焊,就是用药芯焊丝,本人目前在用,现在主要搞电动车维修,修修补补的很不错,新手友好,也算便宜,薄板也好焊,就是焊丝贵,不过相对手把焊条,药芯焊丝药要少很多。

网友D:
冷焊机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品牌的吧!瑞凌

看了一下超预算了,一年也用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焊机了解一下

这个吧,太tm贵了

网友:
氩弧焊得买瓶子,还得充氩气。
二保焊也得买瓶子,充二氧化碳,药芯焊丝不要气吧,还不便宜。
手把焊便宜吧,不太好使。
最后一咬牙,买了全套,你就会发现,我擦嘞,这玩意儿想要玩儿好真不是一会儿就中,自己焊的比鸡屎都丑,还是找专业的整吧,于是乎,咸鱼又多了一卖家

网友:
我有手工焊交流直流 二保有无气一体机 等离子切割机这些除了没有氩弧焊其他都有了  家用不考虑气瓶的话还是氩弧焊最好 个人感觉家用的话二保和手工焊区别不大 当时买二保焊为了焊接薄方管 后来手工练好了其实一样焊 真要焊薄贴皮什么的还得氩弧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气二保焊,就是用药芯焊丝,本人目前在用,现在主要搞电动车维修,修修补补的很不错,新手友好,也算便宜 ...

无气的其实代价不低, 效果比有气的,飞溅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