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联UNR030H管理密码

楼主(2021-11-08):
有那位大佬知道九联unr030h的管理密码?论坛有拆机图,我的是1.5安的缩水版。user用户权限太低,连端口转发upnp dmz这些都没有,ttl下用telnetadmin密码telnetadmin登录显示账户是telnetadmin ,用CMCCAdmin密码aDm8H%MdA登录显示的用户名也是telnetadmin,所以都是一样的权限低,只能查看不能做任何修改。  学着网上的浏览器改代码放水也没搞懂,一直没找到root用户密码。有那位大佬知道超密或者破解办法吗?

这是ttl里读取的shadow文件内容,root密码那么长一串,怎么破啊?

貌似附件居然还收费?!岂有此理啊!试试蓝奏吧,我觉得数这个盘方便了,不用登陆不用客户端 速度也还行
https://wwn.lanzoui.com/isSvQwakwhg

楼主:
root:$6$pzwZHo/WOz.ZoJqo$VIzsNV9J4e7eXnLcUP3mJu9KAxrtJCu5y1nP3IU86RCyLDxBQq85vg.lBjvFqQmSmCXbjzzpT1VnbTbWJKjFK.:0:0:99999:7:::

网友A:
这个路由好用不?信号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好用不?信号强不?

在我用过的路由里信号不错,但是固件辣鸡,而且没第三方可刷,如果能有端口转发这些普通功能,做一个普通路由还可以

楼主:
来个大佬啊

网友B:
把root后面的两个冒号之间的删掉就是没密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oot后面的两个冒号之间的删掉就是没密码状态

看到过这个办法,但是目前能登录的账号都没有修改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oot后面的两个冒号之间的删掉就是没密码状态

我已经找到root密码了,但是网页管理用root密码错误,CMCCAdmin也提示密码错误,telnetadmin也是密码错误

楼主:
改defaultconfig.xml文件,现在连重置键都无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不错

唉 我都搞不清改了哪个文件造成现在user不能登录,必须CMCCAdmin账户登录,登录后直接报错资源加载失败,各种页面设置没法保存,5g设置项目全部消失了,等于变成了一个只有2.4g的交换机了!   全网也找不到个固件

网友(2022-01-12):
大佬 root密码多少啊,能在网页上登陆啊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2A版的,硬件很不错(256闪存、512内存配置)就是软件太操蛋,只有路由和AP两种模式,无线中继都没有!作AP用还行,无线5G信号不错

网友:
运营商在后台已经改过密码了,没什么好用办法,只能向维护人员要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苦恼

网友:
我也是有一个2A的,  固件太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过这个办法,但是目前能登录的账号都没有修改权限

用squashfs命令解压你的这个固件包, 因为固件的头部有附加信息,需要偏移,所以命令是 unsquashfs -o 3776140 uv1.0.02.bin
然后删除解压后的目录`squashfs-root`里的`/etc/shadow`文件中的root密码
接着就是重新打包,输入命令 `mksquashfs squashfs-root/ root.squashfs  -comp xz`,若打包成功则会生成文件 root.squashfs
然后路由器开机进入boot,刷rootfsa,即输入3,并将路由的wan口并与电脑网口直连,电脑网口IP设置为192.168.0.10,如果电脑系统是Windows就装个Tftpd64,开启tftp,将root.squashfs文件放入tftp指定的目录,升级刷机就开始了.
要注意的是,这样搞了之后,原固件头部的附加数据缺失会导致路由功能异常,但能开机和ttl调试.

网友(2022-08-17):
可以拨号上网吗?

网友:
我的UNR030N摸进了Telnet不知道后面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