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次级可以串联吗

楼主(2021-11-08):
请教下大家,两个220V变12V隔离的开关电源,初次级间有y电容,不共地,能不能组成+-12V电源

网友A:
不能,不可以当正负12V电源用

网友:
2个开关电源的电压电流相同就能串联增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可以当正负12V电源用

为什么不能,求指教。

网友:
只要没有共地,两个相同的开关电源可以组成+-电源。
有的音响就是用的两个独立的开关电源组成的正负电源,论坛也有不少坛友用的几个大功率服务器电源做的正负电源。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3眼插头的电源,就可以直接串联组合

网友:
隔离开关电源,可以串联,电压相加,电流按最小那只算。
甚至可以12v和5v串联都可以。

网友:
只要不共地,供电三线中的接地线没有直接和输出中的负极相通(直流),电流相同可以串联,电压相同,还可以并联(有限流的电源)。
我为了增加输出功率,就用四个明纬电源二并二串给电子负载供电,用来测试电子负载的极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