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MCTO 16.8V无刷起子机简单拆解

楼主(2021-11-08):
还行吧,买的裸机,自己有16.8V的电池,配的电池太垃圾,充电器也差,本来无刷起子机就不多,手里有WU132,比较爱惜,这个直接当炮灰吧,力量还行,反正就拆10个左右的螺丝

网友:
裸机多少入的?

网友A:
是不是感觉用了132顿时就不香了

楼主:
120咸鱼,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觉用了132顿时就不香了

这个公模皮糙肉厚,没有挡位,炮灰正合适

网友B:
不错就是用不到,,家装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用不到,,家装用的到,。

家具安装最爽了

网友:
这结构不错,电机是完整模组,没有使用外壳固定转子和定子

网友(2023-10-29):
一体式电机  很可以了

网友(2024-03-24):
正有对比的需要,感谢分享。新买的威克士打算放着当摆设了。。

网友:
买个东成大有威克士,质感手感好很多,家用一支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了,又不是没有那个实力

网友(2024-06-21):
看着还行,现在裸机不用一张

网友:
前年49.9入手的也很好用,只是偶尔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