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液晶电视

楼主(2021-11-08):
现在液晶电视的参数性能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该怎么选?比较纠结的现在有分区背光和QLED,60hz和120hz,价钱差不多的情况下,哪种显示效果好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要我说选智能电视1看做个做工和用料,2看配置120HZ肯定比60HZ好。不知道做工可以海鲜市场有破屏机卖配件的看看,配置最低2G运行起步高端机有4G的了,存储现在也都大了16G以上最好低的不要选。要玩软件千万别选三星的因为系统不是安卓的,屏幕方面能避开华星光电最好单是国产机这用的比较多,LG屏个人感觉最好国产机用的比较少了创维可能稍微多点但是创维机安装第三方应用麻烦。小米电视不建议低端机质量做工都不行,高端机也有好的不多见。

网友:
找坛子里带刀者包你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我说选智能电视1看做个做工和用料,2看配置120HZ肯定比60HZ好。不知道做工可以海鲜市场有破屏机卖配件的 ...

说反了吧?买个裸机+智能盒子不好么?过两年盒子淘汰了,电视机擦擦干净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买个裸机+智能盒子不好么?过两年盒子淘汰了,电视机擦擦干净还能用 ...

一个电视插电就可以,非要外接盒子甚至用两个遥控器,电视旁边好几条线不繁琐吗

网友:
我也先后买过几个盒子,但是现在发现各个品牌的电视网上都有安装app的教程,只看电视的话,盒子真的是多余了,我的几个盒子现在都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