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用PC网页登陆京东成这样了?该网站的安全证书不受信任

楼主(2021-11-08):
是我的XP系统不支持了吗?

网友A:
先检查下你电脑的时间是否准确,不行就换浏览器试试

网友B:
看下你的电脑时间对吗

网友C:
不要从百度进入,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s://www.jd.co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电脑时间对吗

时间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你电脑的时间是否准确,不行就换浏览器试试

时间正确,这是用的QQ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从百度进入,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s://www.jd.com/”试试。

这是点了你给的链接出现的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dns劫持?

网友D:
更新一下证书试试???

Chromium 360 browser may block many western website certificates. Install certificate updates to fix this issue.
Root Certificates and Revoked Certificates for Windows XP
https://msfn.org/board/topic/175170-root-certificates-and-revoked-certificates-for-windows-xp/page/3/#comment-11105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一下证书试试???

Chromium 360 browser may block many western website certificates. Install certi ...

你看了用QQ浏览器登陆的提示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点了你给的链接出现的

不是私密连接,意思是你所用的网络不是安全网络,例如,用的是公用免费网络。如果你确实是用的自家的安全网络,可以更改设置。当然,也可能你的电脑中毒了。毕竟XP系统很久没有更新了,也许有黑客就看中了这一点。

网友:
狗洞用的是GlobalSign的OV证书,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E:
winXP还不舍得换?十年前的配置上Win7都无压力啊。用个固态硬盘装系统,Win10也能跑得很顺。
我家里一个G41+E6300装着Win10现在是主力机,平时看看电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XP还不舍得换?十年前的配置上Win7都无压力啊。用个固态硬盘装系统,Win10也能跑得很顺。
我家里一个G41 ...

用惯了,看来不换不行了

网友F:
你用的 XP 吗?
系统自带的证书要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 XP 吗?
系统自带的证书要更新了.

就是,换成win7就解决了

网友:
是的,证书过期了,而且微软为了卖新系统强制淘汰了xp,除了自己不在为xp提供支持外,也禁止其它厂商继续为xp提供证书更新服务和支持,不然很可能会收到律师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