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故障分析与维修

楼主(2021-11-08):
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故障分析与维修

网友A(2022-02-18):
楼主可不可以直接发一下这本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直接发一下这本书?谢谢

直接更换电源板就行了。一样型号的。电源板值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