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组长大人的HKC H32PA3900电视机红灯闪烁不开机

楼主(2021-11-08):
我们村小组的父母官来电称,他家的电视机通电红灯闪烁不开机。接完电话后,午后去他家检查,发现确实是如他所述。带回维修,当天下午检修,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为了尽快修复,网上淘了一块板子。谁知道第二天灵感来了,直接检查原机板子,直接拆下光耦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准备安装回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原装的光耦找不到了,算了,找个新的装上吧,通电试机,嘿,竟然正常了。原本想退掉主板,后来一想大家都不容易。算了,不退了,到时候把淘回来的板子直接换给组长大人,这个修好的大不了挂某鱼上,卖了,回个本。至此维修结束。

机型,这个组装机螺丝真多

网友A:
惠科还算是牌子货,显示器到是挺多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科还算是牌子货,显示器到是挺多看到过

电视机也不少,这个牌子好像最早就是从液晶显示器和电视机起家的,日松算是真正从CRT显像管电视机起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惠科还算是牌子货,显示器到是挺多看到过

惠科的屏很一般,现在用的就是惠科的,和飞利浦的没法比

网友:
还带色差输入,相当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叫神修复

网友:
看这个板子做工不错,换板还是值得的。前提上不贵,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科还算是牌子货,显示器到是挺多看到过

hkc基本就算山寨起家,早期的hkc就是diy的配件组的

网友:
这是碰运气修好了!

网友:
原来是光耦坏了,其实电源中很多这个东东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惠科的屏很一般,现在用的就是惠科的,和飞利浦的没法比

他家的屏幕一直大部分都是友达京东方,高端偶尔三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屏幕一直大部分都是友达京东方,高端偶尔三星

是啊,毕竟价格在那,不过看着是真的不舒服,太亮还是太淡的感觉

楼主:
前几天修一个电压力锅,也是电压不稳,果断代换光耦,正常修复。但是上个月修那个特能的电动车充电器,代换了光耦还是不行,通电充电器红绿灯一闪一闪,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运气贼6,我拆了好几个小东西,都是测不出哪里坏了,发帖到现在还么一个顺利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贼6,我拆了好几个小东西,都是测不出哪里坏了,发帖到现在还么一个顺利解决的 ...

没事,你可以请教,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