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三星EP-TA600旅行充电器

楼主(2021-11-08):
百度查找该充电器拆解资料并没有,所以应该是全网首拆,如不是,麻烦提醒一下我删除标题的字
某宝签到有5块钱无门栏,没什么东西想到要买的,又不想浪费,刚好看到这个充电器,如上文说的那样没有人拆过,遂买个来看看

外观,不是15瓦或者10瓦的那种经典形状,这种比较圆润

插头磁铁不吸,应该没翻车

砸开,应该稳了,是真货

PCB正面,从高压开始看,有NTC防浪涌还有保险丝

两个高压电解电容,滤波,电容品牌为江海,单个容量为15uf,之前的充电器三星好像很喜欢用台系的CAXPON丰宾电容。还有一个工字电感

牛灌胶处理了?帮助散热?

低压滤波用的是一颗12V330uf的固态电容,还过的去

Y电容

PCB背面,各个主要元件,不一一介绍了,看图

交流电入pcb的方式是弹片接触

拆的时候把壳给搞裂了,直接白给,复原搞定,又不是不能用

总结:这个玩意儿某宝要23块钱,不划算也不值得,用料虽然都是正规大厂,不过其他什么诺基亚乐视摩托罗拉的充电器都比它要好吧,而且价格应该也没那么贵,除了三星用户(我不是)为了AFC这个私有协议以外对于普通消费者应该也没什么区别。

楼主:
测试图差点忘了放上来,必须要吐槽的就是这个充电器线补太少了,之前的5V2A之类的三星充电器线补都很强悍,怎么到这里就萎了图1空载,2是最大功率,3是我的手机充电功率

网友A:
为了拆而买,我敬你是条汉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图差点忘了放上来,必须要吐槽的就是这个充电器线补太少了,之前的5V2A之类的三星充电器线补都很强悍, ...

请问你这个测试最大功率的,是不是叫电子负载,无源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拆而买,我敬你是条汉子

反正闲着没事干,看看三桑的充电器有没有变差,结果还真是没以前那么好了,质量不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测试最大功率的,是不是叫电子负载,无源电子负载?

emmm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你自己上淘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拆而买,我敬你是条汉子

现在三星的东西质量也没摩托罗拉或者诺基亚好了

网友C:
看着还是可以的,只是专用协议,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是可以的,只是专用协议,用处不大

兼容QC2的,不过QC2也是落后一大截了

网友D:
星拆机行货原装充电头EP-TA600,支持三星AFC及高通QC2.0快充技术,比起以往的EP-T20,EP-TA200,此款体积略大一些,快充功率是18W,比S6、S7、S8、NOTE4等原配的功率都要高,不支持快充的机型最大输出5V 2A。

充电器型 号:EP-TA600

输 入:100-240V 50-60Hz 0.35A

输出:5.0V-2A或9.0V-2.0A

适用于:三星 C9/C9PRO/C9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mm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你自己上淘宝搜一下

搜什么关键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什么关键词呢?

电子负载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拆机行货原装充电头EP-TA600,支持三星AFC及高通QC2.0快充技术,比起以往的EP-T20,EP-TA200,此款体积 ...

圆润了点,而且貌似魅族PE协议的也可以去到8~9V快充

网友E:
正品三星快充,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品三星快充,做工不错。

虽然是正品但是线补好小,感觉没有那味儿

网友F:
手机微距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微距要加强啊

荣耀8X的20MP手机摄像头,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