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带音频的hdmi转vga

楼主(2021-11-08):
今年春节回老家只能盒子+电脑显示器看春晚了╮(╯_╰)╭
由于是渣渣显示器,所以需要买个带音频的hdmi转vga

网上看了一圈,也不知道哪个好点。求有经验的大佬帮忙推荐一下

绿联现在卖的有三种芯片,看价位ITE6693 66元应该是比较好
可是某宝搜到6693的价格比其他两个的芯片都还要底。给我整懵逼了都
绿联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4080807518
ITE6693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6819610056

网友A:
干嘛非要带音频?盒子没蓝牙或者耳机口吗?

网友:
买个便宜的够用了

网友B:
几十块钱的东西,都差不多吧。看你的要求是HDMI转VGA,转接线上边的音频接口就是音频输出,别买那种音频输入的就行了。(看网上评论,有很多人买错的)

网友C:
盒子AV输出直接接个小功放不好吗?

网友D:
带HDMI的lvds万能驱动板就三四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非要带音频?盒子没蓝牙或者耳机口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钱的东西,都差不多吧。看你的要求是HDMI转VGA,转接线上边的音频接口就是音频输出,别买那种音频输 ...

看网上评论,好像有的会用不了几次就会烧掉,有的分辨率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AV输出直接接个小功放不好吗?

这也是个方法,谢谢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方法,谢谢老哥

有AV干嘛不用AV的音频?HDMI带个音频都要贵很多,可靠性有些还不如单转V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AV干嘛不用AV的音频?HDMI带个音频都要贵很多,可靠性有些还不如单转VGA的 ...

盒子是b860a 百度查av和hdmi不能同时输出呢
刚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光纤口+转换器才能同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HDMI的lvds万能驱动板就三四十

网上看了下,没接触过这个,感觉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评论,好像有的会用不了几次就会烧掉,有的分辨率也不兼容。

HDMI线尽量不要带电插拔。
单位的笔记本、投影机接口都坏过。笔记本连接投影机要先关机、插拔信号线要顺接口直线插拔,不能上下左右硬掰。使用的人不懂,笔记本的接口都掰得与主板分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盒子是b860a 百度查av和hdmi不能同时输出呢
刚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光纤口+转换器才能同时输出 ...

说的是视频部分吧,记得音频部分可以同时输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线尽量不要带电插拔。
单位的笔记本、投影机接口都坏过。笔记本连接投影机要先关机、插拔信号线要顺接 ...

好的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视频部分吧,记得音频部分可以同时输出的吧

网上有几个帖子说这个盒子音频也是不能同时输出,要是其他的盒子应该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几个帖子说这个盒子音频也是不能同时输出,要是其他的盒子应该能行。 ...

不能换盒子吗?不能换的话可能还是买个光纤转接再买个HDMI转VGA好,至少光纤转接器其他地方也能用,而且HDMI转接头也稳定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换盒子吗?不能换的话可能还是买个光纤转接再买个HDMI转VGA好,至少光纤转接器其他地方也能用,而且H ...

嗯 盒子不打算换咯 因为就春节时用用
光纤转换器确实更实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盒子不打算换咯 因为就春节时用用
光纤转换器确实更实用些

你整这两个转换器的钱买两个盒子都够了

网友:
我几元钱买一个用着也很稳定,

回来自己加几个电容,本来想加个usb插座供电的,看着稳定,就算了。